串行lvds数据转并行TTL数据

楼主(2013-04-28):
现在输入2路lvds串行数据和1路lvds时钟信号,频率480M,请问如何解出串行数据,并恢复成并行TTL信号

网友A:
LVDS有不同格式协议的,即一个时钟信号内串行传输多少位是由发射端决定的,接收端首先要将时钟信号经过Pll锁相环电路转化为与时钟信号对应的“触发脉冲”,然后用这些脉冲来对应接收LVDS的二路数据,并按发射端协议来排列数据流,暂存到缓存器中,最后再从缓存器里取出发射到TTL信号线上。
以上只是原理性分析,想自己做这部分电路真有点难的。你可以直接买个LVDS接收IC来就OK了。

楼主:
忘了说了,串行数据是10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有不同格式协议的,即一个时钟信号内串行传输多少位是由发射端决定的,接收端首先要将时钟信号经过Pll ...

能否给出 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是64路LVDS数据,每路都是480M的10bit的串行信号,一路时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