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verilog,问3个小问题

楼主(2013-04-28):
1:<=什么时候是比较,什么时候是非阻塞赋值呢?写代码时,机器是如何判断的呢?
2:define和parameter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呢?
3下面这段代码真的能综合么,我表示很怀疑
function [31:0] factorial;
    input [3:0] operand;
    reg [3:0] index;
    begin
      factorial=operand?1:0;
      for(index=2;index<=operand;index=index+1)
      factorial=index*factorial;
    end
  endfunction
希望版上大牛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1. 语法不同.
比较时有两边参与运算
赋值时仅右边运算

2.
define是全局常量, 数值固定.
parameter是局部的常量.在一个module模块里面 不同的module可以包含名称相同但值不同的地parameter.

网友A:
3.
这种写法综合结果复杂度很高, 应该只用于testbench

网友B:
可以给分了。。。。不知道正确性,但了解学习了。。。。。。。

网友:
1.if (a<=b) 或者 assign c = (a<=b) ? 1'b1 : 1'b0;等用于比较计算的是小于等于
相反的,用在always块里的具有赋值意义的是非阻塞赋值。
2.应该是不能综合的。

网友C:
可以散分了。@resxpl 回答的很好啊

网友C:
结帖吧 @nm20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散分了。@resxpl 回答的很好啊

我不会散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散分。。。。

在右上方有个“我要结贴(1)”,然后点开帖子,在帖子上方有个分数,填上,不同的帖子总分要和悬赏分总和一致,然后选择“结贴给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散分。。。。

@nm2012 把你悬赏的分数按照你设置的总数,分配给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人。
比方你现在设的十分,你觉得我和resxpl回答的很好,然后你每人给5分,然后点击最顶楼的“结贴给分”。
即可。你可以根据对你有帮助的大小来分配分数。

另外,最好不要点击无满意答案,因为这样分数不会给任何人,也不会回到你分数中去。
只能被系统没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头像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欢迎啊

网友G:
猴哥回答的真仔细啊

网友C:
那肯定的啊

网友G:
嘿嘿,在线啊?猴哥?

网友C:
我现在刚刚吃晚饭。马上跑步去

网友G:
还跑步啊。不错不错啊

网友C: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啊

网友G:
猴哥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网友C:
不是,看简历就知道啊

网友G:
;P不知道从哪里看啊

网友C:
我还不告诉你了

网友G:
切,自己搜索。哼哼

网友G:
你说是不是猴哥啊?

网友C:
我就让你这么干啊

网友G:
英雄所见略同啊

网友C:
跑步去啊

网友C:
好的,回头聊啊

网友H:
很好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帖子

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