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3-04-28):
我是win7 64位系统,听说win7下用AVR studio 4会出现问题,所以我在xp虚拟机上编写代码生成hex文件,但我用智峰progisp烧写程序的时候发现不能识别ISP烧写器,但我用串口助手就可以传输数据,所以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设置才能在虚拟机下正常使用该烧写软件

网友A:
下载志峰1.68版本的免安装驱动的试试看,应该是驱动没安装好的问题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的JTAG下载线

网友C:
我也是用智峰连不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