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3-04-28):
我要用12位的AD测一个±2.5V的峰值的方波
参考电压是差分输入的为AIN6-AIN7,才能测得负的电压值
但是如果要测±2.5V范围的电压,AIN6 和AIN7 两个口应该分别加上多少的电压呢?

下面是datasheet的两端描述:
第一个是讲差分可以在-VREF~+VREF中测量
For differential
configuratio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ins is converted, and this difference can be negatively signed.
For example, with a decimation rate of 512 using only the 12 MSBs of the digital conversion result
register, the maximum value of 2047 is reached when the analog input (Vconv) is equal to VREF, and
minimum value of –2048 is reached when the analog input is equal to –VREF .

第二个讲参考电压的选择
ADC Reference Voltage
The positive reference voltage for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s is selectable as either an internally
generated voltage, the AVDD5 pin, an external voltage applied to the AIN7 input pin, or a differential
voltage applied to the AIN6–AIN7 inputs.

AIN6和AIN7 应该加+2.5v和-2.5v吗?

网友A:
差分输入就是一个模拟量是由两个管脚的电压差来决定的. 差分输入允许两个管脚的电压差是正的或负的.

常见的,差分输入的ADC还会带一个放大器,并往往是可编程控制的放大器.

网友B:
建议你看看DC/AC characteristics表格

网友C:
如果你想测负电压,用三个电阻即可将负的电压调理至0V以上,这样用普通ADC就可以测量了。

三个电阻是星形连接的,星形的三个外端分别接你的负输入、GND、你的电源,然后用AD测中心公共点的电压。

三个电阻值要用基尔霍夫定律结合电源电压、你的输入端信号最大值/最小值、计划调理给AD的最大值/最小值来计算。画个草图在Excel里写公式算起来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