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syntax error near extern

楼主(2013-04-28):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define P_Watchdog_Clea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7012

extern unsigned int TN_Data_Buff[5]; //保存测量结果的数组
extern void TN_InitalIO(void);
extern void Key_Init(void);
extern unsigned int TN_IR_GetData(unsigned int Item);
extern unsigned int KeyScan(void);
extern void PlaySnd_Auto(unsigned int uiSndIndex);
extern void F_TempplayAndShow(float temp);
float iTemp;  //保存温度值

楼主:
求解啊?谁帮忙啊

网友A:
斜杠后面加空格再写中文注释,在中文注释后面再加上两个//,或者全部把中文注释去掉,这样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哪个地方不小心写成中文字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