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离这样两个信号

楼主(2013-04-28):
一个正向峰值为5v,负向峰值为0v的方波和一个直流如何分离不失真?

网友A:
世界上没有“直流”,所谓直流不过是变化很缓慢。
楼主所要求的两个信号,原则上应该根据频率区分。

网友B:
用交流可以将方波取出,然后将此信号整形、延时,用于控制一个采样保持器,通过采样保持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方波之外的直流信号。
那个信号也可以用于ADC的触发,这样就可以直接数字化了。

楼主:
还不是很懂,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这个方波信号中含有直流成分,含有“直流成分”的方波和直流怎么分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交流可以将方波取出,然后将此信号整形、延时,用于控制一个采样保持器,通过采样保持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

还不是很懂,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这个方波信号中含有直流成分,含有“直流成分”的方波和直流怎么分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不是很懂,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这个方波信号中含有直流成分,含有“直流成分”的方波和直流怎么分离呢 ...

含有“直流成分”的方波和直流怎么分离呢?

从这句话看,你是要把方波里面的直流成份和直流分离?两个直流成份分离?那可办不到。

网友C:
用电容RC>>T,输出滤除掉交流成分的方波,但不适用方波峰值变化太快的电路。

网友B:
以下图来说明,好理解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图来说明,好理解一些吧。

第二步的整流是怎么做到的,即把2.5v/-2.5v的方波整成5v/0v的方波,
新手求指点,谢谢!!!

网友B:
不是整流!是整形!
过零比较器或者将正负2.5V信号耦合到一个+2.5的电压上,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