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HSE如何配置,不自动切换到HSI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28):
本人现在使用STM32F207开放一个项目,使用的是外部25MHz(HSE)晶振外参考时钟,可是发现有时候晶振出问题了,时钟会切换到内部的16M(HSI)。现在我不想要时钟的切换,如果HSE出问题了,系统就不工作,不切换到HSI,方便我判断晶振是否出了问题,请问这个应该在什么地方修改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人知道吗,是在systerm_stm32f2xx.c中修改吗

楼主:
没有哪位大虾知道吗?

网友A:
不清楚哎,能不能定时把HSI关闭啊?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晶振一般没那么脆弱吧?!或者干脆用内部晶振算了,呵呵

网友B:
是的,是在 systerm_stm32f2xx.c中修改

看 SetSysClock() 函数

网友C:
应该是硬件自动完成的,据说就是为了防止停机的,至于时钟改变后,完全可以在程序里加代码提示

网友D:
HSE时钟异常会产生中断,硬件会自动切换到HSI
你可以在中断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