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边的LED一亮,另一边LED就灭了,求教,求解

楼主(2013-04-28):
板子上有个继电器和一个蜂鸣器,因为蜂鸣器响起来比较吵,所以换成LED指示,其中继电器和LED都是用三极管(9013)驱动的。但是只要LED或者继电器其中任意一个工作(即三极管导通),另一边的LED组的灯就会全灭,只要继电器和LED全都不工作了,另一边的LED组才亮。以下是调试时的状态和部分连接电路,求解。
-------------------------------------------------------------------------------------------------------------------------------------------------------------------------------------------------
1、LED和继电器全都不工作时的状态(正常),其中红圈部分的是LED,红框内的是LED组,此时LED灭的,另一边的LED组亮。

2、LED和继电器只要其中一个工作,另一边的LED组就灭了(按设计要求,LED和继电器的亮灭是不影响另一端的LED组显示的),
此处红圈内的LED亮(灯亮的是白光,拍的不是太明显)另一边的LED组就灭了。
---------------------------------------------------------------------------------------------------------------------------------------------------------------------------------------------
1、LED驱动及继电器驱动的电路

2、LED组按照共阳的接法,阴极直接通过电阻和CPLD的各引脚连接

网友A:
1.相关的口线之间有没有短路?
2.用万用表(最好用示波器)看这些端口在故障时的输出状态是否正确。
3.用测试程序来做,主循环里其他代码全部屏蔽,中断关完,只驱动其中一个,看还有没有故障,没有的,找自己的软件。

网友B:
查查电路板有无短路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电路板有无短路之处。

板子上测了下没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相关的口线之间有没有短路?
2.用万用表(最好用示波器)看这些端口在故障时的输出状态是否正确。
3.用测 ...

1、相关口大体测了下没有短路
2、正常情况下CPLD驱动LED组输出低电平,故障情况下输出高电平
3、分开驱动测试,各个功能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90%软件问题包括CPLD的代码问题,想办法拦截和清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软件问题包括CPLD的代码问题,想办法拦截和清理吧。

恩恩,我再检查下,谢了先: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软件问题包括CPLD的代码问题,想办法拦截和清理吧。

问题找到了,像你说的那样软件问题: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像你说的那样软件问题

呵呵,恭喜恭喜。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