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A/D转换在通道不接任何输入的情况下仍显示5V电压的转换值

楼主(2013-04-28):
/***********************************************************
程序功能:STC12C5A60S2自带ADC采集电压信号+DS18B20温度传感器+LCD1602液晶显示
MCU型号: STC12C5A60S2
晶振频率:11.0892MHz
整理时间:2013年4月25号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include "1602.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void InitADC();
void Delay(WORD n);
WORD GetADCResult(BYTE ch);
void DisplayADCResult(BYTE Channel);
void DisplayTemperature();

char qian=0,bai=0,shi=0,ge=0;
BYTE ly_dis[4];//定义显示缓冲区

void main()
{
        WORD i=0;
        float tt;
        int ltemp;
        InitADC();
        LCDInit();
        DisplayListChar(0, 0, "Temp:");
        DisplayListChar(0, 1, "Volt:");
        while(1)
        {

                if(i==0)
                        tmpchange();              //温度转换
                if(i==100)
                {
                        tt=t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
                                                                //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ltemp=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if(ltemp<0)
                        {                //判断第一位显示整数还是负号
                                ly_dis[0]=0xbf;
                                ltemp=0-ltemp;
                        }
                        else
                                ly_dis[0]=ltemp/1000;//显示百位值
                        ltemp=ltemp%1000;
                        ly_dis[1]=ltemp/100;        //显示温度十位值
                        ltemp=ltemp%100;
                        ly_dis[2]=ltemp/10;                //显示温度个位值
                        ly_dis[3]=ltemp%10;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
                i++;
                if(i==3000)
                {
                        DisplayADCResult(0);
                        i=0;
                }
                DisplayTemperature();        //调用显示
        }
}

void DisplayADCResult(BYTE Channel)
{
        uint t;
        t=GetADCResult(Channel);
        qian=t/1000;
        bai=t%1000/100;
        shi=t%1000%100/10;
        ge=t%10;
        if(0==qian)
        DisplayOneChar(5,1,' ');
        else
        DisplayOneChar(5,1,table[qian]);

        if(0==bai&&0==qian)
        DisplayOneChar(6,1,' ');
        else
        DisplayOneChar(6,1,table[bai]);

        DisplayOneChar(7,1,table[shi]);
        DisplayOneChar(8,1,table[ge]);

        DisplayOneChar(9, 1, 'v');

}

void DisplayTemperature()
{
        if(0==ly_dis[0])
                DisplayOneChar(5, 0, ' ');
        else
                DisplayOneChar(5, 0, table[ly_dis[0]]);
        DisplayOneChar(6, 0, table[ly_dis[1]]);
        DisplayOneChar(7, 0, table[ly_dis[2]]);
        DisplayOneChar(8, 0, '.');
    DisplayOneChar(9, 0, table[ly_dis[3]]);
        DisplayOneChar(10, 0, 0xdf);
        DisplayOneChar(11, 0, 'C');
}

WORD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0x00|0x00|ch|0x08:选择A/D输入通道,开始A/D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ADC_FLAG;

        return (ADC_RES*4+ADC_RESL);
}

void InitADC()
{
    P1M0=0x01;
        P1M1=0x01;
        P1ASF = 0x01;
        ADC_RES =0x00;
        ADC_RESL=0x00;
        ADC_CONTR = 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2);
}

void Delay(WORD t)
{
        WORD x;
        while(t--)
        {
                x = 5000;
                while(x--);
        }
}

楼主:
A/D通道不接任何输入情况下就是不显示0,哪位大神指导麻烦帮看看,LCD1602和18b20部分没什么问题。

楼主:
A/D通道选择为P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通道不接任何输入情况下就是不显示0,哪位大神指导麻烦帮看看,LCD1602和18b20部分没什么问题。 ...

为什么一定要显示0?

网友B:
同意4楼观点

楼主:
楼上,试问你测电压的时候,无电压输入的情况下显示5V电压,正常吗?

网友A:
如果是用万用表测试,在无电压输入的情况下显示5V电压,那是不正常。
但如果你用的是MCU的IO,在不接任何输入情况下显示5V电压,那太正常不过了。

楼主:
跪求楼上解释一下后面那句话,再者,我把输入的IO口接地,为何又是显示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跪求楼上解释一下后面那句话,再者,我把输入的IO口接地,为何又是显示5V? ...

用电压表测量你有疑问的IO口,如果电压表显示5V,那AD肯定是5V.
如果电压表不是5V而AD显示5V就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很明确,电压表测只有几十mv电压,所以烦请大神帮上面的程序

网友D:
看代码前要看MCU的寄存器,可能大家没有空。
如果显示5V,同时检测输入是毫伏级别的,那就说明程序有问题了。
不过,劝LZ不要这么问问题,MCU输入悬空和万用表输入悬空,概念不一样的。
万用表输入悬空,只要周围没有干扰源,输入还是0V,因为万用表输入对地一般有10M电阻的固定输入阻抗。
而GPIO就不清楚了,和你程序的设计有很大关系,不同的MCU也不一样。

楼主:
越听越糊涂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上,我自己再理一下思路吧

网友E:
这个程序好像是之前我写的吧,这个程序我是实际测试通过的。你的因该排除硬件问题。你的可能是因为没有采集到电压,由于是高阻态,导致显示为满值。

楼主:
楼上,采集到的电压值比较小,是不是也会满值呢?求详细指导!

网友F(2015-10-29):
单片机的IO浮空了,这个ADC的转换结果是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