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传输3000米,可否单端补偿??

楼主(2013-04-28):
采用同轴电缆传输彩色图像,由于探头所处空间狭小,不太容易做调制电路,所以想采用在接收端做单端补偿,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请各位经验人士提供建议!
PS:由于现场条件比较恶劣,也不适合用光纤传输,只能用同轴电缆。

楼主:
有没有人提供一下经验呢?

网友A(2013-05-28):
当然可以。我做这东西。有干扰的话,可以把视频信号放大再传输,接收端在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我做这东西。有干扰的话,可以把视频信号放大再传输,接收端在衰减。 ...

3000米啊。要求只在接收端处理,信号采集端最好是出了探头没别的东西

网友A:
可以,只要没有干扰,补偿,放大即可。标准视频信号1V峰峰值,衰减到0.5V显示器还可以正常接收。信号再小,就要放大了。
以前我做一批“视频补偿放大器”,几乎没人要。一年买不了10个。自然不能做了。

网友B:
这个只能做实验来确定,因为谁也不知道你的现场环境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