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冲突问题

楼主(2013-04-28):
我用C8051F020单片机读写AT24C01 和 PCF8563芯片,两芯片的SDA SCL共用。
当芯片为AT24C01A时,两个芯片读写正常。
当芯片为AT24C01B时,AT24C01正常,PCF8563片读写不正常,一些寄存器如地址0x01,0x02读出来不对。有些地址又对的。
AT24C01A,AT24C01B区别是:
AT24C01A :Internally organized with 128 pages of 1-byte each
AT24C01B organized as 128 words of 8 bits each
我想这里应该是有冲突。求高手帮忙。。

网友A:
只要器件ID不冲突,就没有问题。另外楼主考上来的A、B的解释不是一样的啊?

楼主:
PCF8563地址 0xA2(写), 0xA3(读)
AT24C01 的A0 A1 A2 都接地,即地址为: 0xA0(读), 0xA1(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