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调试DSP开发权上的以太网接口……

楼主(2013-04-28):
最近在调试dsp开发板上的以太网接口,想实现电脑和开发板的以太网通信,通过了解好像通过ndk来开发稍微简单一些,所以我就想先把例程跑通,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来实现自己要的功能。
    我用的是network文件夹下的helloworld这个demo,但是发现这个例程可以编译通过,也能运行,但是在电脑上ping  DSP上的网口的ip的时候,ping不通,结果一直都是request timed out,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或者有谁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以太网的设置好了没有?IP是否绑定住了,套接字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B:
我暂时回答不了,帮顶起一下的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最近正在弄这块,进来学习了,期待楼主早日解决问题,要记得一起分享啊,帮顶一下

网友D:
网段得一致的。

网友D:
跟电脑直接连接,得用交叉双绞线的。

网友D:
建议通过路由器连接的。

网友E(2013-05-28):
我也遇到需要CCS3.3中socket实现简单socket编程,但从网上得到的资料很少,听说要ndk,不知怎么用?

网友F:
以太网(Ethernet)指的是由Xerox公司创建并由Xerox,Intel和DEC公司联合开发的基带局域网规范。是当今现有局域网采用的最通用的通信协议标准。 以太网络使用CSMA/CD(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及冲突检测技术)技术,并以10M/S的速率运行在多种类型的电缆上。以太网与IEEE802·3系列标准相类似。

网友G(2013-11-08):
问题解决了没有,现在正在搞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