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28):
在CCS上调试一个语音算法的代码(.c,.h),用的simulator模式,编译链接完毕以后,将声场的.out文件load以后在运行,就会提示:
          Error:Illegal opcode (XXXX) at pc= 0x0000000c Illgal opcode at pc =0x0000000c和
          Error:SIM may not be in stable,Advisable to correct the error before running这样类似的警告

下面是我尝试只测试打开语音的代码,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程序或是设置或是cmd文件,跪谢各位了,全部分奉上

int main( )
{
p563Results_struct tResults = {-1};

short int * speech_samples;     /* Array of speech samples                               */
INT32 file_length;           /* Number of samples in speech file                      */
INT32 num_read;         /* number of elements read from file                     */

float h=0;
char pSpeechFilename[100];
        char * argv[]={"dg105.wav"};

FILE *speech_file;
        int PartitionNumber;
FLOAT PredictedMos;

strcpy(pSpeechFilename,argv[0]);

/* open speech file */
if((speech_file = fopen(pSpeechFilename, "rb")) == NULL )
{
printf( "Cannot open file %s\n", pSpeechFilename ) ;
exit(-1) ;
}

/* Read speech samples from file */
        fseek(speech_file, 0 , SEEK_END) ;
file_length = (ftell(speech_file))/(sizeof(short int)) ;
fseek(speech_file, 0 , SEEK_SET) ;

speech_samples  = (short int *)calloc(file_length, sizeof(short int)) ;
num_read = fread(speech_samples, sizeof(short int), file_length, speech_file);

if(num_read != file_length)
{
    printf( "Unable to read all the data from file\n" );
    exit(-1);
}
          printf("num_read=%d",num_read);
        return 0;
}

网友A:
芯片型号?cmd文件?
弄个最简单的hello world试试

网友B:
地址分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