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烧写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28):
CCS3.3通过使用XDS510PLUS向TMS320F2801烧写程序时,弹出对话框“No sections were found that map to Flash”,请问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网查了,得到的结论是应该将RAM.cmd转换为FLASh.cmd。具体转换怎么操作,求DSP高手帮忙

网友A:
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
Linker Command Files有关章节

网友B:
DSP程序有两种运行方式,一种是在RAM中调试运行;另一种是在FLASH中运行。一般在开发阶段,程序都是在FLASH中调试,当程序发部时,是要将程序镜像到实际存储的FLASH空间中。CMD文件是用来规划与程序相关资源空间的配置文件,对于系统寄存器相关的你不必改,对用户程序相关可修改。这么给你说吧,你打开DSP的样例程序,有RAM用的CMD也有FLASH用的CMD。你可根据需要,对CMD进行配置。

网友C:
cmd文件错误了吧。

网友C:
去找个例程拷贝一下的。

网友D:
具体操作,谁也说不上来,因为与你的板子有关,也与你的程序有关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忙,修改了CMD文件,OK了,结贴

网友E(2014-04-25):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忙,修改了CMD文件,OK了,结贴

菜鸟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跪求楼主解答,是怎么修改cmd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