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运行时间统计

楼主(2013-04-28):
用ccs编写好一个程序后,加在到开发板上进行硬件仿真,现在想知道该程序的运行时间,应该如何操作。清高手解答一下,不胜感谢。
PS;

我用profile-.>clock统计时间,但时钟周期数超过了clock的最大值。有其他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有,写一个定时器函数,先让定时器启停,查TAR的值,即启停时间,在开启定时器,让自己程序跑在启停定时器中间,当定时器停止时,读TAR的值,再减去定时器启停时间即可。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写过一点430g2553的程序,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