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三点式LC振荡正弦输出波形幅值如何计算

楼主(2013-04-29):
用万用板搭建了一个电容三点式LC振荡,实测时三极管用的是495,输出波形接近正弦波,求助两个问题:
1)书本介绍振荡频率约为,为什么对换C1,C2的容值,无论仿真还是实测都差别较大。(附图形)

图形分别为电路图,仿真波形,实测波形。

2)输出波形的振幅理论上应该如何计算。求帮助,或给相关资料也行
求各位大神们帮忙了,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不能沉啊,如果能简单帮我分析下理论与实测的差异就更感谢了

网友A:
C1C2掉换位置,振荡频率不同,是因为未考虑三极管的极间电容。三极管各电极之间存在分布电容,下图即为2N2222A资料中给出的极间电容数据。

该振荡电路中C1与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分布电容并联,C2与发射结电容并联,但发射结分布电容远大于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电容。振荡频率由C1C2串联后总电容和电感决定,显然C1=100pF和C1=47pF再和三极管极间电容并联后C1C2串联总电容是不同的,C1=47pF时串联后总电容较小,所以振荡频率较高。

C1C2对调,还会影响反馈量。图中可见,三极管构成共基极放大电路,其特点是输入阻抗较低而输出阻抗较高。C1并联于放大器输出端,是放大器的负载,C2并联于放大器输入端。显然C1=47pF时反馈量较大(电容小则容抗大,比较接近匹配),振荡较强(幅度大)。较强的振荡造成仿真波形切峰(负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2掉换位置,振荡频率不同,是因为未考虑三极管的极间电容。三极管各电极之间存在分布电容,下图即为2N22 ...

频率的差异大概明白了,但是幅度的变化不太明白,可有什么资料详细讲解下或者幅度的理论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A:
三点电容振荡电路反馈系数见《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127页开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417页也略有提及。
振荡稳定后的振荡幅度很难计算,因此时电路必定工作于非线性相当强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点电容振荡电路反馈系数见《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127页开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 ...

新手党表示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