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源输出接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3-04-29):
说明:
1. 基准电源为5V输入3.3V输出
2. 以前测试使用开关电源给所有的运放供±12V供电,所有电路工作正常
3. 现在测试使用DC-DC电源模块(5V转±12V)提供运放供电,出现一下几个问题
    (1)当不接基准电源的5V而只有电源模块供电时,电源模块输出正常
    (2)基准电源5V与电源模块同时上电时,电源模块没有输出(此时基准电源已被烧坏)
    (3)先上电电源模块等到输出正常后在上电基准电源的5V,电源模块输出也正常
    (4)先上电基准电源5V,在上电电源模块,电源模块没有输出
    (5)将opa227“跟随器”焊接下来,使用短线短连基准电压信号,所有电路工作正常

请教各位老师,为何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楼主的电源5V转正负12V用什么转的?
基准5V和电源的5V又有什么关系,这些电路图没有体现,很难帮你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5V转正负12V用什么转的?
基准5V和电源的5V又有什么关系,这些电路图没有体现,很难帮你找问题。 ...

5V转±12V使用DCDC电源隔离模块16D-05D12RNL
基准5V就是电源的5V

网友A:
那就是说两个5V是同一个东西?你说的基准电源烧坏是指REF196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两个5V是同一个东西?你说的基准电源烧坏是指REF196坏?

是的

网友A:
5V电源从哪里来?USB?
REF196按理说耐压较高,没那么容易冲坏,何况前端还有电容保护。
考虑是否是REF196的上电和正负12V的上电先后问题,5V电源先有,正负12V要经过一个延时后才能形成,在此中会有一个变化过程。
如果后端负载烧坏REF196,但REF196应该也有短路保护功能,且OP均是高阻输入,没短路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源从哪里来?USB?
REF196按理说耐压较高,没那么容易冲坏,何况前端还有电容保护。
考虑是否是REF196的 ...

5V电源是使用的一个单独的开关电源5V/3A
这个问题实在让人费解,要说是5V转±12V电源模块的输出功率不够,我也单独测试过,±12V电源部分耗电为19mA,差不多是电源模块额定输出功率的一半,没有带不起来的理由。。。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REF196怎么烧的,是输出短路还是输入脉冲。楼主可用示波器在上电的时候测试REF196的上电电平变化是怎么样的。
楼主的5V/3A在系统开始上电时已经稳定还是?
正负12V电源功耗是19mA?你正负12V的功率输出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