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够代替以下电位器的IC

楼主(2013-04-29):
找一个能代替图中红圈内的电位器的可以程序控制的电子电位器。输入信号幅度正负12V,频率20K以内。

楼主:
:L看来自己得给自己顶一下呀,期待二楼回复啊

网友A:
没人回,我给你回一个吧。
你这是要控制音量吗?如果是的话,将你的R112换成一个对地的电位器好了,通过改变分压达到改变音量的目的,这样,你直接百度数字音量电位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我给你回一个吧。
你这是要控制音量吗?如果是的话,将你的R112换成一个对地的电位器好了,通过改 ...

以前用的是数字电位器,现在想直接换成电子的,寿命长些,主要是老板要求改成用电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用的是数字电位器,现在想直接换成电子的,寿命长些,主要是老板要求改成用电子的 ...

你说的数字电位器是什么样的?我说的数字电位器就是音量控制IC。

网友B:
如果调整的级数不多,用4051模拟开关加电阻,是最省钱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数字电位器是什么样的?我说的数字电位器就是音量控制IC。

我这面都管像滑动变阻器这样的电位器叫数字电位器简称电位器,像IC的那种电位器叫电子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