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表达式问题

楼主(2013-04-29):
情况一:
if(conditionA && conditionB)
{
    ...
}

情况二:
if(conditionA)
{
    if(conditionB)
    {
        ...
    }
}

这两种情况有区别吗?

网友A:
基本没有区别

网友B:
这只是你的设计问题,尽量减少嵌套,简化你的判断逻辑。

网友C:
第一种情况好些吧!
在作判断的时候尽里减少嵌套判断

网友D:
感觉差不太多

网友E:
建议用第2种。

网友F(2013-06-29):
有没有区别要看反汇编后的代码才知道
对于不同处理器,对于不同编译器,对于不同编译优化选项,其结果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