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4-29):
C++的一个类中,我定义了两个成员变量。char* cname,string sname如何初始化。我想让char*成员变量和string成员变量初始化为空,是不是cname(NULL),sname("")

网友A:
建议这样写:
class CClass
{
public:
    CClass():cname(NULL)
};

那个sname是string类型的变量,有自己默认的构造函数,可以不用再写
cname这种指针变量要初始化,而且建议放在初始化列表里面初始化

网友B:
在 CClass():cname(NULL)的后面不需要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这样写:
class CClass
{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