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

楼主(2013-04-29):
面试题:一个进程的堆和栈有多大?

面试官应该是要一个定量的大小,我当时回答:不知道,但堆比栈大得多。面试官重复:大得多!

不知道说对没有!

网友A:
不明白面试官想问啥

网友B:
堆≈物理内存-1GB
栈通常为4M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堆≈物理内存-1GB
栈通常为4MB

栈的大小和系统有关吧?
不过一般都是1M-4M

网友C:
这面试题实在不咋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面试题实在不咋地

的确是很业余的面试题

网友E:
嘿嘿,学习了,以后面试的时候也许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