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H6624做出来的增益是负数?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04-29):
现在用LMH6624做放大,希望的放大倍数是20,但是根据芯片手册仿真出来的东西,增益是减小的,转换成DB后就是负数,这个是为什么?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仿真结果贴出来。
你的信号源,频率、幅度各是多少?图上看幅度1V,放大20倍是20V,但电源电压仅5V。

网友B:
电容接法有点奇怪
反馈电阻可以这么小吗

楼主:
信号源的频率是默认的,pspice的
信号的幅值我分别用1vac,20mvac试过的,都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贴出来。
你的信号源,频率、幅度各是多少?图上看幅度1V,放大20倍是20V,但电源电压仅5V。 ...

图片贴出来了,在楼下,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贴出来。
你的信号源,频率、幅度各是多少?图上看幅度1V,放大20倍是20V,但电源电压仅5V。 ...

信号源的频率是默认的,pspice的
信号的幅值我分别用1vac,20mvac试过的,增益都是负数的!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另外AD8331我也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