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CL7135 可以直接用 C51 连接使用吗?

楼主(2013-04-29):
请教各位大侠,

ICL7135  能否直接接到 C51 单片机上读取数据;

手上东西不错,  没有 时钟模块,  只有  C51的最小系统, 能否仅使用最小系统 读取 ICL7135的转换数据?

希望大侠指导下,不胜感激!!!!!

俺的 qq:996841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能指导下,如何接线吗?

使用  STC 98C52  ICL7135  的时钟  用什么输入呢?

网友B:
15年前就连过89C52.

网友A:
IO,随便连,看你自己要求
时钟可以用89C52的ALE输出

网友C:
连一根busy线就行了,7135送单片机超级简单的。

楼主:
那位大侠能给个参考程序,   俺是新手!!!

网友D:
通过BUSY可以直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BUSY可以直接读取

能给个参考程序吗?   我单片机用 12M的晶振,读取的数据很奇怪。。。。

我直接读取 高 8位, 出来得数据 很奇怪, 100~255 递增然后 355,455,655~955, 然后到 100

网友D(2014-02-16):
利用计数器

网友E:
任何MCU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