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3-04-29):
做串口与上机位通信是,笔记本电脑上串口小助手抓不到串口

网友A:
电脑设备管理器中能不能找到串口呢,如果找不到说明线缆或者硬件有问题,如果找到了提示有个叹号则是串口驱动没装好,这两个问题都排除以后,则是程序问题了,,一步步的调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