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每次用烙铁焊一遍管脚,运放输出都有很大不同?

楼主(2013-04-29):
常见的3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电路,检测几mV信号,前级放大300多倍,后级放大2倍。用LM324。零信号时,传感器大约有0.2mV偏差,那么总的放大输出应该是120mV左右。做了8块板子,发现在传感器零信号时,有的板子,前级居然就有1V多的电压,而按公式,0.2mV*300=60mV才对!有的板子后级竟然饱和了,成了比较器,直接输出0mV(当然也不是0,意思就是很小)。同一块板子,每次用烙铁“点”一遍324,各级电压都有很大的变化,但都离理论值很远。8块板子,有4块正常,另外4块总是弄不好了。
就不贴电路了,就是用324构成的典型的仪表放大器,单电源,有偏置电路。传感器就是桥。

我纳闷的是,为啥那几块板子,每动一次烙铁,运放表现都有很大差异?

网友A:
LM324是很“粗糙”的运放,失调电压等等偏离理想运放的参数比较大。用LM324搭成仪表放大器,当然偏离理想也比较大。
每动一次烙铁,都是芯片的一次温度循环。而LM324等等芯片的失调电压等等在一次温度循环后有变化,也就是说,这些参数不是可逆的。

网友B:
LM324的失调电压很高,温漂很大,无法用于精密要求的场合。
你必须换高精度的运放。

楼主:
粗糙是粗糙,但插上传感器,零输入时,为啥前级输出居然会达到1V级别?后级还经常饱和?

而当不插传感器,3运放输入悬空时,前级输出1.7mV,说明失调电压还可以。只要一插上传感器,前级输出立刻达到近千mV甚至超过1V。不是传感器零点问题,同一个传感器插到好板子上,运放输出都挺正常。

另外,还有的板子,虽然在传感器零点时,3运放输出超过理论值甚至能达到10倍,但依然能比较精确地放大。软件里减去这个很大的零点后,得到的结果依然很准确。只是这样,量程就被截去了很大一块。

网友C:
op07,便宜又精密的运放,可以考虑用一下。

楼主:
板子都做好了  暂时没法换OP07了

网友D:
我也来瞧瞧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都做好了  暂时没法换OP07了

废掉这些板子,可能损失比较小而不是大。

楼主:
废掉板子要花时间重做啊  但也不是不行  只是我想找到根本原因
现在我怀疑板子问题  查了一下论坛里的帖子  有个帖子说板材质量不好导致漏电流!   那么我即使换了OP07,若还是在同一家制板厂做,不也会遇到同样问题吗?
怎样判断板材好坏?啥样的好?

网友A:
要判断板材是否漏电,用数字万用表高阻档量量板子上距离最近的两根线即可。要求更高可以用摇表测量。
像LM324这样的运放,一般不会因板材漏电而产生问题。其输入阻抗比较低,远低于板材可能的电阻。
你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用LM324测量几mV信号。LM324失调电压就有几mV,再放大300倍,输出很可能饱和。

网友E:
估计LM324的输入阻抗太低了,LZ可换TL084等MOS管输入级的运放试试。。。

楼主:
我考虑一下10楼说的  感觉还要推敲
先问一下  OP07比324贵多少  哦要4片才顶一个324

网友F:
OP07要1元一只,价格应该还算可以

网友G:
324输入失调电压5mV,5mV*300=6000mV,再乘2等于12V不饱和才怪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LM324是很“粗糙”的运放,失调电压等等偏离理想运放的参数比较大。用LM324搭成仪表放大器,当然偏离理想也 ...

maybchang老师,
  楼主实验中是有温度循环,但影响应该是很小的吧,可能是楼主电路没完全冷却。用烙铁焊接一下只有几秒钟时间,可能不会对芯片造成很大的不可逆性能改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maybchang老师,
  楼主实验中是有温度循环,但影响应该是很小的吧,可能是楼主电路没完全冷却。用烙铁焊 ...

楼主并没有说放置了多长时间。当然可能是楼主没有放置板子足够长的时间,芯片温度还没有降到环境温度。

网友I:
最近也搭个仪表放大器,看了不少资料。 我也是打算用OP07,然后在关键电阻采用电位器来调,以避免因电阻不匹配造成的影。

网友G:
其实OP07的0.15mV失调电压也太大,要用ICL7650这样的chopper stabilized amplifier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其实OP07的0.15mV失调电压也太大,要用ICL7650这样的chopper stabilized amplifier才行。 ...

chopper stabilized amplifier--斩波稳零OP,这中通过周期性的对VOS进行修正来实现低失调。一直以来有个疑惑-----这种处理低速信号还可以,对于速度稍快的貌似会引入一些误差。。。。

楼主:
14楼怎么算的?  不过失调电压确实够大的。
倍数放小点?用MCU的10位AD,测2V左右信号,另外2V左右给失调电压和偏置?不过分辨率低了一些。
OP07这么便宜?1元?据说都是进口的呀,真便宜。
16、17楼,开始心急,烙铁放下就测,后来觉得有温度因素,就等一会再测。也就等1分钟吧,使劲吹几口气。不过,放了一夜,结果也差不多。
18楼,3运放,除了前级的求和点需要个电位器调整倍数外,其余电阻匹配要求不是那么高吧,当然可能也得选0.1%的。应该不用电位器了,它据说温漂不小。
19楼,ICL7650多钱?

网友J:
对于这种传感器的输出的微弱信号,一般采用输入阻抗大的运放,失调电压小.TL081,CA3140等,都很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chopper stabilized amplifier--斩波稳零OP,这中通过周期性的对VOS进行修正来实现低失调。一直以来有个 ...

就你觉得桥式传感器的频率有多快?chopper amplifier带宽增益积20kHz,放300倍也有700Hz了,完全够用了。

网友K:
模拟器件对线路阻抗特性要求比较高,也就是每次焊接可能的回路阻抗有差异,从信号完整性上分析是有差异的

网友B:
LZ没有搞清楚失调电压的真正意义。
没有接传感器,输出接近0,似乎这个LM324失调电压很好。
但是一接传感器,输出就达到1V了,而传感器的输出是0.
这说明,失调电压差的运放,失调电压和外围因素密切关系,和输入源阻抗、温度、压力、电源电压、共模电压、时间老化等都密切关联。劝LZ赶紧报废这些板子,否则损失更大。
有些运放,甚至用敲击一下板子,失调电压都会成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没有搞清楚失调电压的真正意义。
没有接传感器,输出接近0,似乎这个LM324失调电压很好。
但是一接传感器 ...

失调电压不是运放本身的固有属性吗?跟输入源阻抗等有关系吗?

另外我看别人做同类东西也用324,但放大倍数不大,所以传感器信号经过运放输出也只有1V多。估计剩下的3-4V输出就是留给失调电压的?  不过这样对传感器的分辨率小了。

网友B:
减少放大倍数,软件处理零点和满度,也许可以使用。
有些运放失调电压是10MV,有些是1UV,差别大了。

网友L:
既然是桥,共模电压多少,放大300倍是否超过一级放大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