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PA705漏电流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用CA3140跟随一个弱信号,CA3140输入偏置典型值10PA,后面想想想找个漏电流更低的,于是用OPA705,因为其偏置电流典型值为1PA,心想这样测试出来会更准。对同一个信号进行跟随测试,CA3140结果为1.218V,OPA705为1.265V。心想这可能是CA3140拉低了信号源,因为OPA705漏电流明显要小很多。
  但对此信号并联两个CA3140进行测试,发现还是1.218V。这样就有个问题,如果CA3140对被测试信号进行一个拉低,那么两个CA3140肯定会将信号拉得更低,但结果却并不如此。
   因此推断是OPA705对信号源灌入了一个电流,而这个电流估计是NA级别的。OPA705采用的是单电源12V供电,CA3140采用双电源供电。
   可坑爹的是,规格书上明明写的是1PA的偏置电流,难道这TI公司也坑爹?我买的是正规渠道的货,价格也不便宜。
   没找着TI的技术支持,不知道这个坛子有么。这个问题发生一段时间了,一直疑惑不解。
   十分感谢!

网友A(2013-04-29):
这实验没有弄过,可以帮你顶一下

楼主:
此坛冷清啊。

网友B:
要不我来帮你解释下吧,原则上来说对于CMOS的OPA他是不该有Ib这一参数的,原因是栅极与源漏是隔开的,但是是什么有了这个Ib的参数呢,原因是在pad上引入ESD diode的缘故,在对于电源和地之间IN+ -都有保护的diode或者说是ESD防护结构,他会有一定的漏电流产生,所以你可以去看下ESD的指标来断定漏电的大小,一般以LMC6062这样的或者说你用的CA3140来说,输入端的保护管是很脆弱的,Ib更小的情况下,一般需要外置保护管和串联电阻来保护OPA不被打坏~多数情况的漏电是这么产生的~你可以看一下手册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我来帮你解释下吧,原则上来说对于CMOS的OPA他是不该有Ib这一参数的,原因是栅极与源漏是隔开的,但是 ...

多谢大侠的解答!
    对大侠的指导中有如下疑惑,或者不同意见之处:
1,图中有OPA705内部构造图。大侠讲的G与DS隔开是什么意思?图中似乎是采用N与P型来中和掉漏电流。
2,输入极应该是有ESD保护。但图中似乎没有提到,且我用表笔测量了CA3140,似乎也没有。
3,OPA705的输入电流典型值为1PA,。如果有ESD二极管,貌似一般普通的二极管均远超过这个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的解答!
    对大侠的指导中有如下疑惑,或者不同意见之处:
1,图中有OPA705内部构造图。大侠 ...

1.你自己看下fet的结构,G D S的剖面图
2.有ESD保护是正常的,如果普通的结构你可以通过万用表笔对管脚和电源地去量
3.外置保护管一般为FET具体结构我等会拍照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自己看下fet的结构,G D S的剖面图
2.有ESD保护是正常的,如果普通的结构你可以通过万用表笔对管脚和 ...

十分感谢大侠!
1,貌似JFET(模电书中看的)G与D,S形成了PN节。小弟愚钝,还是有点不明白如何隔离的,呵呵。得再查点资料。
2,大侠可能看错上帖我写的内容了。我验证的结果是OP中无保护二极管,从漏电分析和实际万用表验证貌似均是。
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侠!
1,貌似JFET(模电书中看的)G与D,S形成了PN节。小弟愚钝,还是有点不明白如何隔离的,呵 ...

https://bbs.21ic.com/icview-539771-1-1.html

你稍微看下,我有空码字解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539771-1-1.html

你稍微看下,我有空码字解析下

好,多谢!

网友C:
呵呵    再顶一个   呵呵  不错的学习帖子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