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15V电压放大到100~200V

楼主(2013-04-29):
有200V的供电电源,怎么设计电路将15V电压调制到100V以上呀?求电路图

网友A:
要简单,就用高压OP来实现(APEX有一大堆高压OP)。
要复杂的话,用三极管来做。

网友B:
用PWM控制器来做,很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简单,就用高压OP来实现(APEX有一大堆高压OP)。
要复杂的话,用三极管来做。 ...

这个电路可以么??

网友C:
Q2方向错了吧?
Q1Q2两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不能这样联接吧?
MOS管门极电阻1M欧姆?
光耦输出驱动Q1Q2应该没有问题,U2A似乎没有必要。

首帖用的动词是“调制”,不大明白楼主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方向错了吧?
Q1Q2两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不能这样联接吧?
MOS管门极电阻1M欧姆?

所以这样可以么?R6是控制电流的,大小有要求么?
U2是接错位置了
用调制是因为本来就能提供200V的电压,不是直接调电阻什么的让输出出来就行了么?
现在的电路行么

网友D:
你的电流有多大呢.这是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流有多大呢.这是要考虑的

电流暂时没有要求~~这是我的毕设,要先做出来,后期改进再说。我这是电池供电,功率应该不会太大的吧~

网友A:
200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V的电池?

用DCDC转换器

网友E:
10节1.5V电池供电,DC-DC到200V...??: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电流要求当然有关系了,根据能量守恒定理,输入和输出的功率应该是相等的.再根据P=UI来看,就是即使输出电 ...

没有说明书,怎么看它的电流,直接在后面接电阻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明书,怎么看它的电流,直接在后面接电阻看么?

你这个200V电压是给什么电路的? 电流多大是取决于电路需求多大电流.
如果你的毕设只是要求做一个升压电路, 而没有规定这个200V是要带什么电路, .那就无所谓电流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200V电压是给什么电路的? 电流多大是取决于电路需求多大电流.
如果你的毕设只是要求做一个升压电 ...

就我上面的那张图,是用来给MOS管提供电压的,是需要看电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我上面的那张图,是用来给MOS管提供电压的,是需要看电流的???

你是想找一个升压电路替换掉你上图中的V1么?. 如果是,那么实际中估计很难实现:
那么简单看一下V1供电的MOS管在导通的情况下,等同于接地, 200V直接作用在82Ω的电阻上, 此时电流会达到2.43A , 那么你的200V升压电路输出功率就有486W了(即V1的输出功率至少是486W). 那这个电路的输入功率要更高了(有能量损耗在升压电路内).
先不说有没有这种15to200V的升压电路或者DC-DC
按估计能把15V升到200V的电路或者DCDC模块撑死了转换效率也就70%, 保守点算上10%的余量,至少需要765W左右的功率给这个升压电路
不用看输入电流有多大,  你看看你周围能找到一个输出功率在765W, 输出一个15V的直流电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