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说,控制板死机问题是因485通讯线没有屏蔽?

楼主(2013-04-29):
设备的控制板时不时出现死机,通讯失灵,高手说主要原因是485通讯线没有做屏蔽造成的,欢迎各位大虾小虾发表意见。
RS485的通讯线长在10米内,波特率低于或等于19200,给通讯是一个设备内部的通讯线。
接在该通讯线另一端的一个设备没有出现死机现象。

网友A:
呵呵...485可以在1200米不带屏蔽工作,环境是有高压脉冲,不明白是什么样的环境下10米就不行了.

网友B:
根本原因是控制板的抗干扰性有问题,端口是否进行隔离,可以外部处理一下,比如说加屏蔽,屏蔽可以提高通讯的可靠性

楼主:
高手说在别的机型都没问题,就这款机型有问题,
这是否真实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在这款机器上是偶尔会死机,
我见过的死机时是触摸屏没有反应,必须重起电源。
如果仅仅是通讯不了,他那系统是会报通讯故障的。
据高手自我介绍说处理过很多各种场合的通讯,板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通讯线没有屏蔽造成死机。

楼主:
如果需要检测板子是否有问题,要怎么检测,有专业的检测机构吗?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可遵循。

网友B:
    有可能是因通讯问题引起的死机,一切EMC问题都可以从EMC三要素中查找答案,敏感源、干扰源、耦合路径,一般情况下,根本的原因是产品设计的问题,当然从耦合途径上处理是最有效的方式。
    可以从板子通讯出现错误后如何处理方面查找,通讯数据的连续出错会不会使系统死机,板子上通讯口没有隔离和高压抑制器件等

楼主:
谢版主!
很久没有通宵了,留个记号。

网友C:
只能说板子的容错性太差

网友D:
有可能啊   使用环境如果有电磁辐射,则共模干扰将注入到板子中。用屏蔽的话,干扰就从屏蔽层中流走了。

楼主:
按楼上说法,那是要使用屏蔽线了,
因在现实环境中,是肯定有电磁辐射的,一个继电器吸合,会发生微小的火花,肯定就有电磁辐射了,一个按钮按下,因有电流的突变,导致磁场的的变化,也会辐射出微弱的电磁波,几个千瓦的马达启动停止就更加严重了。

网友B:
屏蔽线的抗干扰性能要好点

网友E:
1,485接口可以加tvs做一些初步的防护。
2,还可以采用光耦的方式来做隔离,这样比较彻底。

网友F:
最好用节距小交叉线,有条件再加屏蔽。
看实际情况,再加匹配电阻。
不缺钱,就用隔离485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板子的容错性太差

你的头像经常看到啊

网友B:
隔离是比较好的处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