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位机与下位机没法通信了。

楼主(2013-04-29):
上位机用232-485适配器经中继器给下位机通信。
昨天不通信了,当点击读数据时,适配器,的绿灯闪烁。
就是读不出数据。
请教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看看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485的正负是否连接正确

楼主:
这些都没动,原来通信正常。
谢谢。

网友A:
接上485到电脑上监视数据流,看看是否是符合你那协议

楼主:
我只是维护,协议不知道。
会是什么原因,还有其它方法吗?
谢谢。

网友B:
确认一下连接是否正常,更换一个串口试一下,有可能是串口的问题

楼主:
串口换过了。
232-485适配器 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谢谢。

网友C(2013-07-03):
你好 楼主能发份TX-51STAR的资料吗 我也在自学51单片机 **的c语言教程 求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