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运行的Tab键功能问题

楼主(2013-04-29):
AD运行后  我使用Tab键查看元器件属性的时候  一按Tab键   AD就会自动关闭   放置了元器件在AD原理图上时候   双击器件查看属性也会自动闭关AD     待求解   请高人指点

楼主:
哪位大神教教呗

网友A:
版本多少,AD12?AD13?

网友A:
新版并不稳定,这种东西没必要追最新版

网友B:
应该是AD13吧?

楼主:
AD10哦  ,我用了半年了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