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3-04-29):
float a,b,c;
sprintf(buf,"%3.2f,%3.2f,%3.2f",a,b,c);
c不能正确转换.

网友A:
会不会你的buf长度不够呀,数据溢出,加大buf试试

网友B:
buf的大小设小了。
char buf[32]应该够用

网友C:
IAR 在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ration->library ->full就可以正常输出了

网友D:
试试LS的方法

网友E:
应该是buf的大小设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