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的I2C模块与24CXX连接

楼主(2013-04-29):
(无正文)

网友A:
你去参考网上例子就行的。

网友A:
你只要写出来iic的驱动,其他的都一样的。

楼主:
网上找不到相关的例程,MPS430论坛找好久不见
两个引脚摸拟的I2C时序会
MSP430F249自带的I2C模块功能不知怎么用,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不到相关的例程,MPS430论坛找好久不见
两个引脚摸拟的I2C时序会
MSP430F249自带的I2C模块功能不知怎 ...

你安装msp430来找,例程应该都差不多的。

网友:
如果只搜索249资料肯定少的。

网友B:
查看相关的参考,别太局限了

网友C:
网上有相关的例子

网友D:
帮您顶一下

网友E:
在网上可以找个这类似的程序的

楼主:
MSP430 系列 IIC模块与24CXX通信的例子很少,
大都是MSP430 IIC模块与其他IC,用中断的多

网友F:
24CXX是EEPROM么?这个资料很多的,I2C总线一般用模拟的

楼主:
IO模拟IIC通信当然没问题
MSP430F249自带的IIC模块,
ATmega16、pic16f877自带的IIC模块的还好操作,MSP430F249,stast信号后,从地址自动发送
发完就没反应了,CLK没作用了,不知道哪出问题
/************************
I2C初始化
*************************/
void I2C_init()
{
    P3SEL = 0x06;                         //P3.1-SDA

    BCSCTL1 = CALBC1_1MHZ;                //设DCO频率
    DCOCTL = CALDCO_1MHZ;

    UCB0CTL0 |= UCMODE_3 + UCSYNC;        // 2C模式 + 同步,从机24C02地址为7位
    UCB0CTL1 |= UCSSEL_3 ;                // SCL_CLK = SMCLK为1M
    UCB0BR0 = 10;                         //CLK = 1000K/10 = 100K;SCL_H >= 5us,SCL_L >= 5us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a0;                     // 从机24C02地址0xa0

    UCB0CTL1 |= UCSWRST;                  //充许软件复位
}
/****************************************************
函数名称:i2c_write(uchar add,uchar dat)
输入参数:uchar add,uchar dat
输出参数:
函数功能:用MSP430F249的i2c总线,对24c02某地址写入数据
****************************************************/
void i2c_write(uchar add,uchar dat)
{
    UCB0I2CSA = 0xa0;             //设置从机24C02地址0xa0
    UCB0CTL1 |= UCTR;             //设置主机发送

    UCB0CTL1 |= UCTXSTT;           //向24C02发送启始信号
    while(!(IFG2 & UCB0TXIFG));    //自动发送从机地址,检测发送是否为空
    P2OUT |= BIT0;                 //指示灯检测此步骤
    _NOP();
    _NOP();
    /*if(UCB0STAT & UCSCLLOW)
      P2OUT |= BIT7;               //检测CLK是否拉低,拉低24Cxx发出应答信号
    else
      P2OUT |= BIT6;               //检测CLK未拉低,24Cxx无应答
    */
    UCB0TXBUF = add;                //发送写入24Cxx的地址
    while(!(IFG2 & UCB0TXIFG));     //检测发送是否完成
    //while(!(UCB0STAT & UCNACKIFG));   //检测应答,UCNACKIFG=1应答

    _NOP();
    _NOP();
    P2OUT |= BIT1;                  //检测指示灯此步骤
    while(!(IFG2 & UCB0TXIFG));     //检测应答
    P2OUT |= BIT2;                  //指示灯检测此步骤
    UCB0TXBUF = dat;                //发送写入24Cxx的数据
    _NOP();
    _NOP();
    while(!(IFG2 & UCB0TXIFG));     //检测发送是否完成
    P2OUT |= BIT3;                  //指示灯检测此步骤
    UCB0CTL1 |= UCTXSTP;            //向24C02发送停止信号
    delayms(1);                     //延时等待完成
}

楼主:
有大侠知道,跪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