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7805调压电路的对比

楼主(2013-04-29):
因为某个人很无赖,在充分的理论证据面前依然百般狡辩,所以我百忙之中还是抽个时间搭个小板、做个小对比实验!
实验目的就是对比那两个7805调压电路究竟谁好谁坏,电路很简单就不画图了,说明一下就明白:
电路1是7805 2脚下串510R电阻。
电路2是在电路1的基础上,通过1个跳线把100R//1KR+51R的节点连在一起,构成典型的清华调压电路。
我特意用同一个7805通过跳线来改变电路,目的就是因为用的是同一个7805,不再有参数个体的差异。

下面是实验结果:
输入电压
电路1空载输出电压
  电路1输出电压@输出40mA
电路2空载输出电压
电路2输出电压@输出40mA
11.0V7.735V7.723V7.866V  7.866V
14.2V7.796V7.785V7.874V7.874V
为什么会选14.2V来比较,是因为我先把可调电源的细调调到最小,然后把粗调调到11V,
然后每次对比时再把细条调到最大,这样改变电压既省事又无差异。3.2V的电压变化算一般吧,
如果选更大的电压差那结果就更有趣。

温度对比因为没恒温箱,就没做了,只是评估了一下,我用烙铁加热7805,输入11V时,
加热前:电路1空载输出电压:7.735V,7805 2脚电压:2.684V。
加热后:电路1空载输出电压:7.707V,7805 2脚电压:2.662V。
这个数据稍作分析就会发现,串电阻的温度特性是变差了。
再估算25度以下的低温特性,因为上面的Uo变化与Iq变化是同向的,在25度以下将是反向,
似乎将会有温度补偿效应,然而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完美补偿只存在于一个点,必须是特定
的输出电压(也就是特定的电阻)才有,而低温时Iq的变化更大,很容易就会补过了,而且
会比没有补偿时糟糕数倍以上。

楼主:
两个电路谁好谁坏在实际数据面前是显而易见的,
串电阻的方式电压波动更大,空载时变化了61mV,负载变化40mA时又变化了12V,而分压方式的电压仅仅变化了8mV,负载变化40mA时输出几乎是不变的。

并且某个人似乎计算差得不能再差了(关于电阻功耗3W的计算问题),设计中一般认为超过10倍就是足够的,他偏偏要按25倍算,我这里用的是11倍,结果证明是足够了。

如果某个人对以上结果表示怀疑,请提供你的地址,我把这个板子寄给你测试评估!

网友A:
既然已经搭好电路,不妨把
1、输入电压变化
2、负载电流变化
对输出电压的影响,两种电路都测量一次,作个对比。

那伙人一定不知道测量这两项的含义,以为7805都是工作在输入恒定、负载恒定的条件下,变化的只有环境温度。

网友B:
哈哈,这个也算“对台戏”吧。俺那边主角是wyizao ,不知楼主请的是那位:P
俺也想看看实际电路验证的结果

网友C:
这样好,在那口舌相争,一万年也没结果,因为故意不遵守规则。
不过依俺对某人了解,挖空心思要找点defect来,比如他会逼着你用恒温箱,否则就是抹黑。

就是不上路,谁也没办法。

网友D:
78**垫高电压一般只用于对输出电压要求很不高的场所,根本不必精算到零点零几伏的电压误差,所以电路1和电路图2都可以用。。

网友E:
re 6:其实大家都知道应用范围,只不过大家不太认同他的设计理念、讨论问题的方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垫高电压一般只用于对输出电压要求很不高的场所,根本不必精算到零点零几伏的电压误差,所以电路1和电 ...

说能不能用结论是当然能用,我等一线工程师还不至于那么迂腐苛刻!
关键在于他强调图一比图二好,那就是颠倒是非、黑白不分了,那就反映出他根本就不懂设计原则!
最可气的是他就还不停地耍赖、打太极!

正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好,在那口舌相争,一万年也没结果,因为故意不遵守规则。
不过依俺对某人了解,挖空心思要找点defect ...

用恒温很湿做完完整测试他就死得更难看了,对那个电路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能看出,
我的数据里已反映出问题了,我故意不点破,看他是不是故意上钩,看他有没有那点能耐看破。
因为他的能耐就像对弈里只能看到眼前一步的局面,而别人都看到3、4步后的局面了。
必要时恒温很湿箱的问题我可以请以前的同事帮做。

N2者也!
你觉得会死吗?这样都不死,是不死的小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78**垫高电压一般只用于对输出电压要求很不高的场所,根本不必精算到零点零几伏的电压误差,所以电路1和电 ...

要求不高是个啥概念?317用在高处?
分压和降压概念能一样吗?一个PNP+电阻要求不高也可以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能不能用结论是当然能用,我等一线工程师还不至于那么迂腐苛刻!
关键在于他强调图一比图二好,那就是 ...

***《模拟电子技术》第1版第324页介绍了单电阻7805调压电路,见图10.3.4,325页又公正地介绍了双电阻7805调压电路,见图10.3.6,有关文字如下:
“图10.3.6是另一种流行的78XX调压电路,例10.3.2解释器调压计算方法。”

是楼主t.jm于2012年4月挑起这场无端的战争,丑戏一场,该结束了。越抖搂越丑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能不能用结论是当然能用,我等一线工程师还不至于那么迂腐苛刻!
关键在于他强调图一比图二好,那就是 ...

还“一线工程师”呢,21世纪,都进入LDO时代了,还纠缠30年之前的7805不放,真正一个迂腐苛刻,丢人!

版主该罢免了!

这人精神分裂,大家居然还在用逻辑跟他讨论元电路,这就是对牛弹琴。

不亦心 -5 理亏后顾左右而言他,此乃叫兽惯用伎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是个啥概念?317用在高处?
分压和降压概念能一样吗?一个PNP+电阻要求不高也可以用啊 ...

看,LDO输出电压以0.1V递增,调压器该进历史博物馆了。

21世纪,21IC,说点儿啥不比扯那老掉牙的7805和317强?

那就说说开关电源吧。我是很愿意说说开关电源的,估计PowerAnts和t.jm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电子技术》第1版第324页介绍了单电阻7805调压电路,见图10.3.4,325页又公正地介绍了双电阻7 ...

到底谁更丑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要顾左右而言它,我现在再次强调,双电阻调压比你的电路好,你现在有何反驳理由和证据要秀的??

本小弟,反驳以下你,双电阻功耗太大,得不偿失啊!还是单电阻的好啊!二极管也不错,稳压管更好,你怎么看?

网友F:
L78XXC输出电压温度系数为负,好像负反馈,Iq温度系数不小于0,单电阻两项能抵消,更有利于输出电压稳定。而你那个清华双电阻能抵消吗,那个R1像一个懒牛蹄子一样死死地踩死了负反馈,加大输出电压变化!

究竟哪个好,是理性地分析计算的,难道是你鬼哭狼嚎的!

我次奥,这人就是这么浑,它适合严刑逼供,搞民主对流氓没用。
现在t.jm正是在“实践检验”,怎么又打上太极了?扯LDO了?扯LDO,不如扯扯开关电源。怎么样?
现在又说“理性地分析计算”,不说“实践检验”啦?

网友G: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实用的设计思路,原理与317一样,不同的是7805的地电流的变化量远大于317,其结果的离散性也远大于317,因为317基本上只要那2只电阻的比例准确就可以了(当然不能小于其要求的最小电流)。
这种方案在要求较低、成本敏感时确实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78XXC输出电压温度系数为负,好像负反馈,Iq温度系数不小于0,单电阻两项能抵消,更有利于输出电压稳定。 ...

看看我11L的预言吧!
我就知道你只有那么一点能耐!!
你就没发现,连温度特性你都输得连短裤都不剩???

在给个机会给你自己发现,也给其他同僚教导他的一个机会!!!

“...
温度对比因为没恒温箱,就没做了,只是评估了一下,我用烙铁加热7805,输入11V时,
加热前:电路1空载输出电压:7.735V,7805 2脚电压:2.684V。
加热后:电路1空载输出电压:7.707V,7805 2脚电压:2.662V。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实用的设计思路,原理与317一样,不同的是7805的地电流的变化量远大于317,其结果的离散性 ...

讲的实在,不愧为斑竹,顶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看我11L的预言吧!
我就知道你只有那么一点能耐!!
你就没发现,连温度特性你都输得连短裤都不剩?? ...

你该预言到今天你会输得一干二净!

我预言wyizao对开关电源一点不懂。

网友F:
本来两个都是一种低档次电路,书上都客观地介绍了。真正档次高的会用317调压。只是这t.jm硬是**蛋里挑骨头——无事生非!

档次高,就和t.jm聊聊开关电源。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两个都是一种低档次电路,书上都客观地介绍了。真正档次高的会用317调压。只是这t.jm硬是**蛋里挑骨头 ...

你别抬高你的电路了,双电阻电路比你的电路好几倍!
你把一个比你的电路好几倍的电路说成比你的还差,这在我看来才是最不可原谅的,
比你那个LED功率计算问题更能反映你的本质!

这个市N2,不是X7!
得了吧你,徐达五濑,还是看看N2的这两个电路的实验结果吧,如果他有不会的不懂,你可以到他那里去指导,没有食言数据你也证明不了神马!

网友F:
你的本质就是蹲在井底、无中生有、无事生非、不必多言了。

“不必多言”的,是谁?这可要好好搞清楚。t.jm 发此帖,就是要多说两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本质就是蹲在井底、无中生有、无事生非、不必多言了。

不要再顾左右而言它,现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双电阻调压比你的电路好,你现在有何反驳理由和证据要秀的??
就想一个像样的理由狡辩一下让我驳一驳吧!!!

我预言wyizao不敢和t.jm讨论开关电源。
wyizao能够想出来的可多着呢!居然论起“本质”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是个啥概念?317用在高处?
分压和降压概念能一样吗?一个PNP+电阻要求不高也可以用啊 ...

78**的iq几mA,而317是专门为调整输出电压而设计的,其iq只有几十ua,这时二个分压电阻可以大一点,而78系列的那二个电阻就不宜太大了,如果太大就跟Wyizao所说的电路没区别了,如果太小,就等增加了功耗(当然电路的确是更稳定了)。

网友C:
**暂时熄火了,估计今晚想破脑袋,明天又会有"新"说辞:lol

你说的那个W1,到底是谁,你倒是数啊!
那个W1,好像换了个马甲,又冒了一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8**的iq几mA,而317是专门为调整输出电压而设计的,其iq只有几十ua,这时二个分压电阻可以大一点,而78系 ...

没错。上面电阻大到无穷,就是***的单电阻电路。但该电阻中只需要通过5倍Iq(据***自己说Iq是5mA,那么5倍是25mA,功耗125mW),已经使性能得到很大改善。
事实上,该电阻中电流是Iq的多少倍,性能就可以改善多少(实际上还应该加1)。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看我11L的预言吧!
我就知道你只有那么一点能耐!!
你就没发现,连温度特性你都输得连短裤都不剩?? ...

恒温箱我这里倒是有,但是和这样一个东拉西扯的家伙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因不管怎样,他都不会认错的...

你也太道德败坏点了吧?
真没想到,如此二的自行车,也许大雾来的麻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恒温箱我这里倒是有,但是和这样一个东拉西扯的家伙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因不管怎样,他都不会认错的... ...

多谢援手。

***打太极的本领我们都是领教了的,正因为此前几天我才有搭个电路的想法。
在事实面前再要狡辩那就是自掘坟墓,很容易的每个人都能实验结果看明白,如果他再狡辩只显示他更加的无知、无理、无礼!

网友I:
我想说的是:如果楼主换不同厂家的7805,或者同一个厂家不同批次的7805,甚至是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两个7805,用电路1和电路2做这个实验,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双电阻比单电阻电路强。

理论计算应该是如此,实践也应该是如此,否则就要怀疑理论错了。

借宝地说一句:越看越像是W1,那口吻,那书法,都像。
你要说话算是,去做你自己主张过的做试验,并在这里公布试验数据,不是理论如此,实验就应该如此,你要去做饼得到数据,否则你就是五濑!

网友J:
一定要尊重试验结果啊

网友I:
呵呵,那个opa4556,你说的话我不怎么看得懂啊!
“说话算是”什么意思?
“去做你自己主张过的做试验”两个谓语?
“你要去做饼”为啥要做饼?
“五濑”

此人就是winh1,还在这装傻呐
娘希匹,opa4556 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我们就不必和智力上有缺陷的家伙较真了
补充一句:“真没想到,如此二的自行车,也许大雾来的麻将!”是什么意思?实在是不懂。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实用的设计思路,原理与317一样,不同的是7805的地电流的变化量远大于317,其结果的离散性 ...

是可用啊,谁说不可用了呢?
问题是**吹牛B地说串个电阻比分压更diao啊,这让人很费解。
所以,连实验都做出来了。

网友L:
呵呵~~~

二姨家永恒的话题~~~ :L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路谁好谁坏在实际数据面前是显而易见的,
串电阻的方式电压波动更大,空载时变化了61mV,负载变化40mA ...

既然承认单电阻电路能用,还说那么多废话甘秋莎!
t.jm,一张开嘴你的贲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网友F:
还是看看群众意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承认单电阻电路能用,还说那么多废话甘秋莎!
t.jm,一张开嘴你的贲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你是不是语文都没毕业啊?
我说这么多废话在于受不了你的:颠倒是非、黑白不分,根本就不懂设计原则还敢出书!

网友F:
清华两本模电书连续几版那个7805扩流电路根本错误,你为啥不告诉读者?
写书是供喜欢的读者看的,何况你根本咩看过书,你发哪门子威风!
清华两本模电书连续几版那个双T振荡器频率计算误差高达30%,你为啥不告诉读者?
清华模电书如此错误,你为何遮着掩着,可以来糊弄天朝、臧害读者?
t.jm"颠倒是非、黑白不分",废话连篇,浪费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不亦心 -5 乱球扯个啥,有种就直面问题,别再兜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华两本模电书连续几版那个7805扩流电路根本错误,你为啥不告诉读者?
写书是供喜欢的读者看的,何况你根 ...

我看你是疯了吧?
我现在是要比较这两个电路的优劣,
1)你的电路更差这个结论有没有错?
2)如果连你都拿不下你叫我去挑战清华,居心何在?转移话题?
不管你如何用其它来转移话题对我都没用,你说我欺软怕硬也好,说什么都可以,我只问在这里我的结论是对是错? -------------->
你的电路更差,你把一个比你的电路更优秀的电路说成比你的差,你根本就不懂设计!

他不懂的东西多了去啦。

网友F:
书上客观公正地对两个电路都做了介绍,根本没说那个好那个歹。
是你要评书,但是没看过书,是你疯了,所以来满世界造谣。

真没说假没说?你这下面还在贬低清华的书来。

网友F:
要是你真的公正公平,你就该客观地评价教科书;
要是你真的关心学生,你就应该把真情告诉他们;
要是你真的腼腆羞涩,你就应该先听大家说一说;
要是你真的忠厚善良,你就应该扶持一下年轻人。

实际你真的偏心偏见,因为你专门掩盖清华模电书的错误;
实际你真的欺负学生,因为你把真情对他们掩盖臧害孩子;
实际你真的猖狂放肆,因为你坐在井底还以为自己老高了;
实际你真的邪恶奸滑,因为你明知错误还要狡辩混淆视听。

彻底恼羞成怒了,这些东西只能忽悠学生啊!

不亦心 -5 看着就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你真的公正公平,你就该客观地评价教科书;
要是你真的关心学生,你就应该把真情告诉他们;
要是你真的 ...

不必转移话题。
1)我承认我偏心!
2)但是我揭露你的丑行也是在帮助学生,只是我没那么伟大!
说完废话,还得回到这两个电路的对比上:
关于我认为的你的电路比清华的电路要差,你的结论是完全颠倒黑白的,你把一个比你的电路更好电路的说成比你的电路差,你有何意见?
有意见就说,我说错了哪里?

你见过能煮烂的嘴吗

网友E:
今天突然发现,这个78xx+r(2r)真是一个面试的好东东,比我用317的最小工作电流好多了。

网友F:
回复xukun977点评“彻底恼羞成怒了,这些东西只能忽悠学生啊!

去年小七子就疯了,有图为证:

简直一2B
受不了了,俺要疯啦(教授快截图,你对此图情有独钟,贴了不下10次了,再满足你) 注:此图中几个问句,代表***20年模电所有成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必转移话题。
1)我承认我偏心!
2)但是我揭露你的丑行也是在帮助学生,只是我没那么伟大!

哈,楼主终于自己承认自己偏心了!!!真是贼不打自招呀!

如此2B的话居然能从教授的嘴里吐出,靠

网友F:
楼主,用你的偏心来对待作者,也就是用你的偏心来对待那些嗷嗷待哺的读者,也就是用你的偏心来对待世界!多么可怕。

一个人愚笨一点儿并不可怕,因为它还可以聪明起来。
一个人偏心了,就是心都黑了,就像癌症一样,是最可怕的。

网友F:
回复44楼t.jm“有意见就说,我说错了哪里?”

这场战争是你们这些天罡星去年4月开始指责那本模电书挑起来的。你就先告诉大家,书上什么地方指责清华的双电阻7805调压电路孬了?哪怕一个词也好,摆在这里来证明你t.jm没有无中生有。

网友F:
回复xukun977点评:“真没说假没说?你这下面还在贬低清华的书来。  发表于 2013-4-30 18:09”

清华模电书这个7805扩流电路的BJT接在输出端,7805那一点稳压精度全丢了!

请看21dianyuan网友的评论

小七子,博导教授,就告诉大家,这是别人贬低清华模电书呢,还是你刻意掩盖这些重大错误臧害读者呢?

网友F:
先说明了,不是抖搂你t.jm不读书就妄加评述的短,是给你指一条路子。你可找maychang,他有书,可以请他找到证据,然后photo给你。

网友C:
完了,楼主白忙活了,人家现在说从来没说过清华那个差,两个哪个好哪个坏从未评论过-----论坛说没说过还不能确定,**现在说书上肯定没说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清华两本模电书连续几版那个7805扩流电路根本错误,你为啥不告诉读者?
写书是供喜欢的读者看的,何况你根 ...

清华版的7805扩流电路有什么根本错误啊?不就是一个串联稳压电源吗?7805加一个二极管充当稳压管角色,三极管充当调整管角色而已。

N2,三极管充当调整管的,你见过把输出电压放大控制环路之外的吗?7805这样做的吗?LM317这样做的吗?没有吧?你这个不是调整管。

网友F:
本贴已由小七子在53楼下结论。
关于7805扩流电路的讨论,请大家继续关注帖子:
两个78XX扩流电路的对比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30935

网友M:
楼主您好,我看到了您的这个帖子,我想问问,您是用什么工具测试的电压?万用表吗?我想问一下,当您在用万用表测试数据并纠结于那十几个毫伏的带负载调整率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用示波器测一下稳压块本身输出的纹波问题?假如稳压块输出的纹波的幅度已经超过了这个十几毫伏,那么,再讨论那个带负载调整率问题还有没有意义?

网友M:
另外,本人还有一个观点,请楼主您斟酌斟酌。记得在我们学模电的第一堂课,老师就告诉我们,模拟电路是不能进行精确计算的,在模拟电路中,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近似估算出来的。
让我们来看看,集成电路,它的基本原理是两个相邻原价可以做到相对误差足够小,于是乎,当我们分析电路时都是把两个相对的元件如差分输入对管,镜像电流源的两个三极管当做一样的参数来分析。集成电路的另一个原理是两个相邻元件温度一样,所以可以抑制温漂。

你的老师教你模拟电路不能精确计算? 是不是你的老师不会精确计算啊?所有东西都是近似计算出来的,他这么估算的有道理吗?

网友M:
另一个原理,不只是集成电路,几乎所有模拟电路都是这样处理的,那就是,IC=IE,β+1=β。

网友M:
如果楼主真的觉得那十几毫伏的带负载调整率都要考虑的话,那么,我想问问楼主,集成电路的元件之间的相对误差不用考虑吗?相邻两个元件真的可以温度完全一致吗?IC=IE吗?β+1=β吗?

网友M:
另外,您有没有想过,半导体器件,电阻电容等二端元件,真的可以用那么简单的公式来描述吗?他们的噪声不用考虑吗?

网友M:
恕在下愚直言之,您的实验结果,恰恰证明清华书,元的书都没有错,因为这两本书在开头都告诉过读者,本书所有的计算都是近似计算,而您的实验结果恰表明,他们提供的方法确实是近似计算方法。
如果扯得远点,在任何实际工程中,都是近似计算,没有一个实际的工程项目会去推导一个像牛顿三定律或者像数学界的公理那样铁定不变的公式,这就是现实世界。

网友M:
现实世界唯一铁定不变的定律是,现实世界上没有铁定不变的定律。貌似有点悖论,但是悖论往往都是真理。不知道当初写这两本书的人看到您在这里争论这个问题时有何感想,我想,他们肯定想说:“孩子,你还没有掌握模电的精髓啊!”模电不是要培养像数学家那样的精确思维(一个数学家是搞不出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因为在数学界0*∞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但是在运放电路中,你会发现我们时时在用这种数学家永远的搞不明白的理论),模电要培养的是一个人的工程意识,前辈,大哥,请问您注意到模电书提到的“工程意识”这个词吗?

网友M: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找些冠冕的理由,例如什么为读者着想,如果您真的为读者着想,为学生着想,你就应该告诉他,孩子,在模电里面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不大到什么程度?不大到几乎可以不用讨论的程度。

不亦心 -1

网友C:
真能说,弄的俺都想转行了,摸电成了象棋一样的大众娱乐玩具了。

网友N:
我认为这样不错,不过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有数.

网友K:
上面那个‘曹操’挺能扯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好,我看到了您的这个帖子,我想问问,您是用什么工具测试的电压?万用表吗?我想问一下,当您在用万 ...

问得好!就当成你在***反问、反驳吧!因为他现在的回复已经惨白无力了。

我的万用表是Fluke187,电子工程师都知道的牌子和型号,质量不用怀疑。
关于纹波的问题你就是你多虑,1)我的输入电源是DC稳压电源。2)7805是线性稳压电源。
你说它的输出会有几十mV的纹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本人还有一个观点,请楼主您斟酌斟酌。记得在我们学模电的第一堂课,老师就告诉我们,模拟电路是不能 ...

我实话说你老师的话根本就不能引用为证据,我这里要批判的是与你的老师同一级别的教授,
假如我把老师、教授的话当成设定理那就没有本帖了,也就是说你老师的话甚至我老师的话(说实话我大学就遇到过比这***稍好一点的老师)我不会把他当成定理一样看待,我只认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楼主真的觉得那十几毫伏的带负载调整率都要考虑的话,那么,我想问问楼主,集成电路的元件之间的相对误 ...

哎呀呀,,,瞧你说的,不知道你明确明白我的意思否?否则不该乱引用的,你的部分引用恰恰该是我的证据。
1)我肯定集成电路的元件之间的相对误差是要考虑的,这就恰恰体现出***的幼稚,也就我在另一贴中的回复:设计不该依赖不受保证的参数!这个原则放到任何形式的设计都是适用的,比如你设计桥梁!
也就是Iq的差异太大太大了,而Uo的差异厂家必须保证5%。
2)现在是在严谨对比电路的优劣,哪怕是1mV也是要的,至多你可以这样处理数据:大家误差都在几mV,可以认为大家的性能是同一等级,但是你不能说比另一个更好!更严重的是你不能把一个比你好的电路说成比你的差!

比如对于NPN,你可以认为Ic=Ie,但是有人偏偏说Ic>Ie,其中的错误能接受吗?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啊!!!

你难道不知道6mA就是Max,最大的差异性不超过6mA的道理吗?
你只看到的电压的5%的差异性,难道Iq在25度的差异性,你没有看到吗?
N2,你难道不觉得IC参数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示在数据手册中吗?你觉得你卖的两个st的7805,Iq的差异性会在数据手册数据之外吗?
看着说话的 口气和书法,简直不是X7而是N2,你们两配合还挺默契,赞一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您有没有想过,半导体器件,电阻电容等二端元件,真的可以用那么简单的公式来描述吗?他们的噪声不用 ...

个人认为这几个问题跑题了吧?
转移话题的问题再处理完这件事后再提吧,否者没完没了的,我这次只想严谨、公证的对比这两个电路的性能究竟谁好谁坏,如果都好那要得出哪个电路更好,如果都坏更要得出哪个电路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恕在下愚直言之,您的实验结果,恰恰证明清华书,元的书都没有错,因为这两本书在开头都告诉过读者,本书所 ...

我认为这不是近似计算的问题,如果你这样看说明你还真没弄明白这两个电路、这件事!

1)HWM没有计算,仅仅用三极管偏置电路做比喻就揭示问题在哪里!
2)我强调设计不能依赖于不受保证的参数!
3)从哲学逻辑推理上说,你也不能一句近似计算就颠倒黑白吧?
比如对于一个NPN三极管电路,它的真实值是Ib=1mA,Ic=100mA,Ie=101mA,
然后有大师“近似”计算出Ib=1.01mA,Ic=100.1mA,Ie=100.9mA,从近似计算的角度说:GOOD,精度不错,1%!!!
从理论上说:BAD,错的一塌糊涂,三极管工作原理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实世界唯一铁定不变的定律是,现实世界上没有铁定不变的定律。貌似有点悖论,但是悖论往往都是真理。不知 ...

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理论分析、实验都做了!
我敢发誓,不像某些人,我不是无赖,你说得有理我就改!

好请问:我哪里做得不好、不够?不要泛泛的说!

网友F:
僧哥娓娓道来,t.jm东施效颦,不着边际,丑态百出。
连Ic>Ie的话都能从t.jm口中喷出,t.jm,已经彻底疯了!

网友N:
搞技术的,能使苏秦张仪自愧不如,也是个人才.

网友F:
搞文学的可以不懂技术,反过来说行吗,shalixi?
搞技术的,哪一个不懂一点儿语文呢。而且技术顶尖者,那语文一定跟着更顶尖。
就像shalixi要搞技术,但不懂语文,要写一个字都要秘书代劳,这啥利息与秘书之间隔着两层肚皮,啥利息想写一个膀子,结果那个秘书生生地写成了膀胱……

叫兽居然还敢谈语文???还是先把中国话说顺溜先。。。

不亦心 -5

网友A:
哈哈!
wyizao懂语文?还顶尖?
“昨日黄花”、“振耳发聩”……那都是谁?

网友F:
长辈过奖了,晚辈实不敢当,只是在您的威武压迫下粗懂一点儿而已。尤其晚辈牢记着,一辈子都不敢像您这长辈一样愣是把黑的说成白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问得好!就当成你在***反问、反驳吧!因为他现在的回复已经惨白无力了。

我的万用表是Fluke187,电子 ...

这个我在学校读书时就做过实验,输入是普通的直流稳压电源,就是学校实验室用的那种,但是事实是输出的纹波确实是挺高的,具体多少记不清了,没有几十mv但是绝对也不止几毫伏。你不信自己再测试一番。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实话说你老师的话根本就不能引用为证据,我这里要批判的是与你的老师同一级别的教授,
假如我把老师、 ...

如果说你觉得我读的大学烂,我的老师说得话不能引为证据,那么我告诉你,我自学模电不是按照学校教学进度来学的,我是向朋友借的清华的模电公开课的碟子学的,我说的那句话是清华老师说的。但是不巧的是,我在上学校正式模电课的时候又听到了这句话。
还有,我也只认事实,事实是这两个电路几乎在任何应用领域都可以取得几乎相同的性能,所以,你搞得动静这么大,事实上是白费力气,没有哪个工程师在用这两个电路的时候还要来考虑你说的那点JB东东,除非他是吃多了。另外,你在这里鼓捣了半天这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东东,我猜你也是吃多了,或者读书读成孔乙己了。

不亦心 -2 蛮自负滴...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哎呀呀,,,瞧你说的,不知道你明确明白我的意思否?否则不该乱引用的,你的部分引用恰恰该是我的证据。 ...

瞧你说的,不受保证的参数那可就多了,不知是否可以这么说,半导体器件几乎所有参数都是不受保证的。
首先它是一个温度敏感的函数,另外它是一个光敏感的函数,在另外它是一个对外界各种电磁干扰敏感的函数,另外~~~,太多了。
况且你说的那个Ic不能大于Ie,大哥,你真的能保证Ic绝对没有大于Ie的时候吗,麻烦你再去看看模电第一二章,看看Ie=Ic+Ib这个式子是在什么情况下的出来的。看来你才是不懂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这几个问题跑题了吧?
转移话题的问题再处理完这件事后再提吧,否者没完没了的,我这次只想严谨 ...

这个绝对没有跑题,我这么说,是想说明一点,要想精确地用数学公式来论证两个电路的好坏,除非从原子级别建立数学模型。因为你用模电的基础理论来论证两个电路的好坏时,模电的基础理论已经省略了一些次要信息。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不是近似计算的问题,如果你这样看说明你还真没弄明白这两个电路、这件事!

1)HWM没有计算,仅 ...

请问,你是一个电子工程师还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你这么爱斤斤计较,当初为什么不选择去搞物理或数学,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并且,在物理和数学上,你的这种斤斤计较的品质绝对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在这里,你的这种品质,是受人鄙视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理论分析、实验都做了!
我敢发誓,不像某些人,我不是无赖,你说得有理我就改!

你没有什么做得不好,你唯一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太较真了,这个是工程学,这个是模电,它不是物理,它不是数学,我保证,在用到这两个电路时,没有人会去考虑这两个电路究竟该用哪个,因为它们有着几乎相同的性能,并且能够满足应用的需要,假如你真的有更高的要求,比如是那种几毫伏误差都要考虑的场合,那么你会看到,没有人会选择用这两个电路的其中一个。
从某种意义上你的理论是对的,但是,请注意,这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的。
我永远持这样的观点,在模电中,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在主要矛盾上,什么是主要矛盾,比如,就拿你举例的两个电路来说,假如它们的性能差距已经达到5%时,绝对有必要分出个雌雄来,但是,很明显,你把精力放到了细枝末节上,或者说,你的眼光放错地方了。
还拿你举得例子来说,假如武汉长江大桥修出来后比设计图纸上长了1m,难道有必要论证一下这座桥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理论分析、实验都做了!
我敢发誓,不像某些人,我不是无赖,你说得有理我就改!

其实,我发现我的语文确实没有学好,其实我想问得问题很简单,但是在这里跟你扯了一大堆。
第一: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工程师,你确定不是数学家或是物理学家吗?
第二:假如我是老板,让你设计个电路,最后你设计的电路的性能比你一个同事的差一点点点点,并且还是不影响应用的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就就在公司公示栏上写上t.jm设计电路比XX差,在此示众,以示批评。请问我这样做怎么样?好还是不好?
第三:如果你真的是需要一种可以稳定到毫伏级的超高稳定的供电芯片,我可以帮你发动网友找,是还是不是?
以上问题请认真回答,不准跑题,第一问回答(工程师,物理学家,数学家),第二问回答(好,不好),第三问回答(是,不是)。不想跟你瞎扯淡了。

太能扯了,尤其是第二,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帖子的由来,乱扯一气

不亦心 -2 太能扯了,尤其是第二,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帖子.

网友M:
再次声明,本人不接受任何形式跑题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在学校读书时就做过实验,输入是普通的直流稳压电源,就是学校实验室用的那种,但是事实是输出的纹 ...

还是你自己再测试一番吧。再烂的直流电源,纹波也能做到2mVrms以内。
运放+调整管结构稳压器,纹波也就几十微伏左右。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自己再测试一番吧。再烂的直流电源,纹波也能做到2mVrms以内。
运放+调整管结构稳压器,纹波也就 ...

没有啊,还是你去测试吧,我可不想重复这种无意义的劳动。还有那个运放加调整管可以到几十uv,更是忽悠俺了,除非你是用的超高速,超精密的运放,不然运放本身和三极管本身的噪声都不止几十uv。还有稳压块的性能没有运放加调整管的性能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自己再测试一番吧。再烂的直流电源,纹波也能做到2mVrms以内。
运放+调整管结构稳压器,纹波也就 ...

我读书时的第一个实验,印象很深刻的,不会有错,不用担心仪器,我是用的泰克的示波器测的,具体型号不知到了,只知道当时在淘宝上搜了一下,价格是14000一台的,所以,肯定不是仪器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自己再测试一番吧。再烂的直流电源,纹波也能做到2mVrms以内。
运放+调整管结构稳压器,纹波也就 ...

当时做的是一个全班最后要评比分数的题目,很多人是用的调整管加运放做,有几个人图方便用的稳压块做,结果用稳压块的后来测试 普遍纹波一项不佳。我记得我当时是运放加调整管结构,纹波一项做得算班上好的了,做出来都有几毫伏,你说的几十uv,我真的不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没有啊,还是你去测试吧,我可不想重复这种无意义的劳动。还有那个运放加调整管可以到几十uv,更是忽悠俺 ...

你跟**是类似的,闭目想象着无数中可能,从不动手试试。
最简单的变压器+桥+317噪声也不会超过0•5mV。
假设楼主所用电源噪声为10mV,经过7805抑制还剩多少?
再说7805本身噪声,大约50uV/5。这样两者之和是多少?几十个uV差不多吧?

网友M:
什么,我可是在读书时做过的,谁说我没做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跟**是类似的,闭目想象着无数中可能,从不动手试试。
最简单的变压器+桥+317噪声也不会超过0•5mV ...

什么,我可是在读书时做过的,谁说我没做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M:
什么,我可是在读书时做过的,谁说我没做过?

我估计你才是没有做过吧。

网友C:
你还是亲自做下再说,鬼子的如掬水比国产的小10倍左右,0•1mv,不信测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跟元元是类似的,闭目想象着无数中可能,从不动手试试。
最简单的变压器+桥+317噪声也不会超过0•5mV ...

l连一个9V叠层电池电压新的可达10V,用久了都会降到8V都不知道的人,竟然拿着叠层电池验证放大器输出摆幅是多少多少mV的人,还在这里与高僧论道,真是大言不惭。

不会游泳,怪小DD被水草拖住了。实在找不到原因,就赖电池不合格。

不亦心 -1 别乱跑题,直接回答LZ问题

网友F:
小七子,听着,把那个叠层电池使用报告写好了交给本得道大师,销了假期,再来这里报到听候调遣!

你先究楼主实验的错,别满嘴跑火车鬼扯。

不亦心 -1 别乱跑题,直接回答LZ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在学校读书时就做过实验,输入是普通的直流稳压电源,就是学校实验室用的那种,但是事实是输出的纹 ...

"楼主您好,我看到了您的这个帖子,我想问问,您是用什么工具测试的电压?万用表吗?我想问一下,当您在用万用表测试数据并纠结于那十几个毫伏的带负载调整率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用示波器测一下稳压块本身输出的纹波问题?假如稳压块输出的纹波的幅度已经超过了这个十几毫伏,那么,再讨论那个带负载调整率问题还有没有意义?"

1)我会满足你这个问题的好奇心,我会抓取示波器的图给你看。其它问题我没兴趣回答,基本上我认为你在无理取闹了!
2)为了杜绝你的无理取闹,不要在我揭示一个问题后你又再想对策,那真是无理取闹,但是我也会给你个机会,假如纹波小于前面测得的Uo的变化率,61mV的变化量要不要考虑?(前面串电阻Uo的变化量是61mV),我在让一步假如纹波小于前面测得的Uo的变化率0.5倍,61mV的变化要不要考虑?

因为我的示波器借给协力商使用中,但是我一定会满足你这个问题上的好奇心,其它问题恕我兴趣,在我弄回示波器前你好好想想2)中的问题!我满足你这个好奇心的隐含附带条件就是:提问题要有前瞻性,别再我揭示答案后又想“对策”,一个***就把人搞得无聊透点,我没能力伺候两个这样的人!

另恕我直言,你是实验出问题也不会找原因,这里看看LDO输出波形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了,不是仅有你,我也看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实,我发现我的语文确实没有学好,其实我想问得问题很简单,但是在这里跟你扯了一大堆。
第一:你是干 ...

这个问题可以回答!我自认我绝对比你公证!

1)工程师。
2)不好。
3)不是。

尤其是2)的回答,这与我要批判***是一点也没冲突的。***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就不知道,还想以此来说明什么!只能说你很悲剧,知道得不多却说得多!
***作为一个教授,还写了一本书,(教授要把自己的知识教给学生,他的书还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别人先是礼貌的告知他书中犯的错误,他狡辩,再来一个人又告知他的错误,他还狡辩!我问你与2)中描述可比拟吗?你就回答这个问题就行了:能比拟 ,不能比拟!

网友O:
好热闹哦,来看看

网友P: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实验课有一需评比的项目:很多同学随手用两节干电池做,出来的特性很差,串联后只有2V的电压,不过那时只是初中生,不知道要看纹波神马的;貌似我当时挑了两颗全新的干电池,串了一个实验室常用的最精确的滑动变阻器,不过那时没有淘宝,只是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弄坏了,看来变阻器必然是贵的。顺便说一句,我用的电压表应该也是实验室的宝贝,什么福禄克,康泰克之类的感冒药是不能比拟的。所以实验的参数,我的也必然是极好的,并得了老师的表扬。老师说:一群人天天不干正事,扯一些口水战浪费时间又何必?打蛇打七寸,只需将几个帖子置顶,谁是谁非,买书的必然也不是傻子。

说得对头。把别人都看成是傻子的人,而且搞那么大声势,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回答!我自认我绝对比你公证!

1)工程师。

看看,是谁早在2012年4月10日就向***打出了罪恶的第一枪!

还“自认我绝对比你公证”呢!
是绝对的不公正!

网友F:
看看,又是谁,公开抖搂他自己“偏心”

t.jm,心都偏了,先把你的心治正了再来这里讨论吧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谁早在2012年4月10日就向***打出了罪恶的第一枪!

还“自认我绝对比你公证”呢!

你为什么还在抓语文上的问题呢?而且那时已经就是个太极高手了!
我当然知道这问题是我最早发现和发帖的,问题是:我的结论有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又是谁,公开抖搂他自己“偏心”

t.jm,心都偏了,先把你的心治正了再来这里讨论吧你 ...

我不仅偏心,我还自私!我可没你那么“高尚”!
自私、高尚这是品格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在谈技术上的问题!
只要在技术纠正你的错误,拿下你的傲慢,我偏心又何妨?我自私又何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仅偏心,我还自私!我可没你那么“高尚”!
自私、高尚这是品格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在谈技术上的问题 ...

当初“批判”那个单电阻调压电路,现在在众人的公正参与下又不得承认这个电路能用,这就是t.jm,丢人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初“批判”那个单电阻调压电路,现在在众人的公正参与下又不得承认这个电路能用,这就是t.jm,丢人否! ...

你在这样我就会宣布:你已经承认是你的电路不如清华的电路,别且你之前关于清华的电路不如你的电路是你错的!当然我会注明:我有点偏心、有点自私!

为什么我要宣布,是因为你一直不在技术上回答问题,一直不直面我上面的结论,一直不直面我的实验结果。

网友K:
"假如稳压块输出的纹波的幅度已经超过了这个十几毫伏,那么,再讨论那个带负载调整率问题还有没有意义?"
那个曹操头像的,你认为没有意义?
那你觉得电源performance scpecification里面标明ripple&noise后,就不用表loading regualtion了?
按照你的认知:反正loading regualtion总是必须小于ripple&noise的。
再按照你的认知:用6位半电压表测DC电压也没什么意义,反正ripple&noise多数是mVrms级别的,电压表居然还显示到1uV分辨率,真是扯淡吧?

网友K:
还有,曹**要是觉得几十uVrms output noise level的LDO是个奇货,你可以google “low noise linear regulator”,以了解量产的这些东西。
还有,注意peak和rms标注方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在这样我就会宣布:你已经承认是你的电路不如清华的电路,别且你之前关于清华的电路不如你的电路是你错 ...

t.jm休得造谣,本友向来没有说过单电阻调压电路不如别的神马电路!

你算老几呀,你宣布,你不过像那一只蝇子嗡嗡那样,小心苍蝇拍打在你头上就是了。

高僧已经多次忠告你,这两个电路,都是下里巴人,低档次设计,根本没必要蝇蛆追究究竟哪个好。就像一个人的两个孩子,硬去说哪个好那个坏,不是无事生非招人唾骂又是神马呢?

网友F:
t.jm听着:“一直不在技术上回答问题,一直不直面我上面的结论,一直不直面我的实验结果。”

是因为根本瞧不起你的偏心、私心,懒得与你这样的小人为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回答!我自认我绝对比你公证!

1)工程师。

你也不傻,明明知道斤斤计较、吹毛求疵不好,可你却热衷于斤斤计较、吹毛求疵,结果落得万人唾骂!

网友F:
理屈词穷,丢人败兴,你就不用说了,张开嘴就让人看见你的贲门了。

典型的看见外国的月亮就说圆的主儿,对于新技术新发展嫉妒眼红,痴心妄想一手遮天,欺骗那些嗷嗷待哺的学生。中华民族的败类!

不亦心 -5

网友Q:
好热闹,版主执着的精神,让人敬佩。有机会认识认识就好了。
工程师有这样的精神,才是真正的工程师。眼下的人急功近利太多。写书的,东抄西抄。要真的写好一本书甚至一篇**,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劝告一句,结果知道就好,没必要费那么大劲。有些人,没法给智慧的,你必须承认!

网友:
某些人,,,,,咋就那么喜欢歪楼,,,,

网友R:
看7805这类的原理,垫高基是有问题的,电位最低的脚不单单是跟里面的基准电压源相连,还是作为里面的地,如果强行通过非电压源抬高电位(跟糸统地比),里面地跟糸统地在交流层面看不是同一电位的,而是有内阻的,对电源的动态性能是有影响的,可以看看国外的串联电源的专著就明白了

网友S:
看口水仗都能看晕了。真的很晕啊。
今天眼镜不好用,不干活,就回一下。
***的图10.3.4的那个增压电路,貌似国内还用,输出电压确定的情况下都会用固定电阻。关键是那个有关人品的RP,确实大大增加了温漂。什么时候RP不好,接触不良,后面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要烧了。

网友T:
RP的确可能造成接触不良,采纳zbhcqu兄台的建议,改为固定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S:
看口水仗都能看晕了。真的很晕啊。
今天眼镜不好用,不干活,就回一下。
***的图10.3.4的那个增压电路, ...

10.3.4图是哪个样子?国内应用例子?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来学习了

在这种氛围下,刀光剑影,火花四溅的战场上,你学习了什么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在这种氛围下,刀光剑影,火花四溅的战场上,你学习了什么呢?

;P;P

网友S:
***的图,请看100楼。
俺可以一楼一楼看下的,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