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STM32F4达人:STM32F4的引脚可以任意映射吗?

楼主(2013-04-29):
比如 USART2_TX 默认在PA2    USART2_RX默认在PA3    ,可否映射到 PE14 PE15 或其他任意IO口呢?

网友A:
STM32F4的引脚设置确实很灵活,但不可以任意映射。

比如 USART2_TX 默认在PA2    USART2_RX默认在PA3    ,可以映射到其它有限几个引脚,但不能映射到 其他任意IO口

网友B:
不能说任意映射.
数据手册上有个映射表. 可以使用映射表中的某个引脚对应任一个映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