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采集电路

楼主(2013-04-29):
请问这个电路,我想采集R5两端的电压送到AD口,能推荐个电路吗?

网友A:
可以,得看后续电路的处理方式了

一般情况下,这个R5是放在MOS下面的。。。
这样好处理

网友A:
你那个二极管干啥的?

楼主:
二极管续流的,中间接感性元件,R5只能放这里。
能推荐个简单的处理电路不?是用差分运放之类的吗?

网友B:
这个测量,困难在于共模电压很高,且变化迅速。可以考虑用允许高共模的差动运放。
其实,如果不要求测量出直流成份,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电流互感器,但此电流互感器需要特殊一些的设计,允许较大的直流成份。

网友C:
在这里面引入浮动电源的OP采样,可以避免高共模以及高压问题。当然,浮动电源会增加电路的设计成本也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面引入浮动电源的OP采样,可以避免高共模以及高压问题。当然,浮动电源会增加电路的设计成本也较麻烦 ...

引入浮动电源,还不如将取样电阻放到CON2与电源正端联接处,测量负值电压。这样不必浮动,测量电路公共端接到电源正端就是了。

网友D:
很难,
若采纳2楼的建议将会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量,困难在于共模电压很高,且变化迅速。可以考虑用允许高共模的差动运放。
其实,如果不要求测量出 ...

多谢解答。用传感器的话要改板子,改动大了,不方便。
我之前用的AD620,是差分运放,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如果把R5两端直接接到AD620的+、-端,好像不行,AD620的-端貌似要接GND才行。
感觉这种运放的输入端还是要有参考地才行,而不是像电压传感器那样,输入侧只考虑压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难,
若采纳2楼的建议将会很简单。

R5放下面的话,两者的波形是不同的,做反馈就不对了。
所以还是不能改。。

楼主:
用运放电路能把这个波形采出来吗?

网友B:
用运放电路能把这个波形采出来吗?

运放速度够快就可以。
即使一定要采集管子漏极电流,采样电阻也应该放到CON2与电源正端联接处,此处共模是直流,首帖位置共模是非常强的交流。
放在2楼建议的位置更好一些,至于相位,不必担心,运放可以接成同相也可以接成反相,倒相也很容易。

网友D:
那就将采样电阻放到高端。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调整了R5的位置就正常了,由于620用了单电源供电,1V以下采不到,但是基本上
可以用了

网友E:
测量电机电流吗?有专用芯片的,然后转RMS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就将采样电阻放到高端。

电阻放高端也没有解决共模太大的问题。
放高端看似是有了跟VDD作参考,即解决了输入“浮地”的问题。其实放中间也没浮地,只是当负载电感拔掉不用时才是“浮的”,正常工作时R上下两端只是一个带有“共模电压的差模信号”,所以R放不放高端一样。

网友B:
采样电阻放高端,共模电压当然很大,几乎就是电源电压。但此时共模电压没有交流成份,几乎是直流,而采样电阻放到负载电感与MOS管漏极之间,则共模的交流成份幅度就是电感两端的输出电压,幅度几乎就是电源电压。

网友B:
另外,楼主需要采集漏极电流的直流成份吗?如果不需要,大可选择便宜一些的运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放高端,共模电压当然很大,几乎就是电源电压。但此时共模电压没有交流成份,几乎是直流,而采样电 ...

谢谢,明白了,放高端是恒定的共模,放中间是变化的共模(变化幅度很大)。
但又说幅度几乎就是电源电压,我认为还可能超过电源电压,因为电感元件的电感电动势加上电源电压VDD是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谢谢,明白了,放高端是恒定的共模,放中间是变化的共模(变化幅度很大)。
但又说幅度几乎就是电源电压 ...

是的,没错,取样电阻放到漏极上,共模完全可能超过电源电压。是否会超过电源电压,端视续流支路中R5数值以及负载电感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楼主需要采集漏极电流的直流成份吗?如果不需要,大可选择便宜一些的运放。 ...

我是想不失真的把这个波形采出来,应该还是要考虑直流分量的吧。
若果不考虑,版主说的便宜些的运放大概是什么型号的?普通运放也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不失真的把这个波形采出来,应该还是要考虑直流分量的吧。
若果不考虑,版主说的便宜些的运放大概 ...

如果不要求直流成份,交流耦合即可。那么,就不必使用AD620这么贵的仪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要求直流成份,交流耦合即可。那么,就不必使用AD620这么贵的仪表放大器。 ...

谢maychang.
LM258之类的也可以吗?
还有个问题:由于板子是单电源供电,1V以下采集不到,能推荐个轨至轨之类的运放吗?

网友B:
LM258失调很大,温漂也大,要求不高时可以用。
选择运放,很重要的一项指标是带宽,这由你的MOS管开关频率和上升下降沿决定。
LM258的好处,是输入允许到地,输出在负载很轻时也几乎能够到地。

网友G:
你的负载是什么?为何R5只能放中间?

网友H(2013-12-12):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量,困难在于共模电压很高,且变化迅速。可以考虑用允许高共模的差动运放。
其实,如果不要求测量出 ...

maychang是写avr教程的那位马潮老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