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问个白痴问题,整流桥后面的大电容

楼主(2013-04-29):
假如这个电容坏掉了,(没容量)会发生什么,

一块电源,电容没容量,然后炸掉了,TOP146

网友A:
没容量神马情况,击穿短路?

网友B:
无滤波功能,输出脉动直流

网友C:
输出的就是所谓的“馒头波”~~~

网友D:
就是整流之后的波形呗,不过还要看你用什么整流,半波还是全波!

网友E:
整流桥后大点的解电容是用于滤波的,损坏后会造成后端其他器件在脉动电流下工作,很容易烧掉。

网友F:
恐怖袭击......

网友G:
电容短路了?

网友H:
回楼上:由于电容品质差:造成容量消失〔内部开路〕……如短路、只会让整流桥击穿!或烧输入端保险!…

网友I:
后级原件在上电的时候容易在电压峰值下损坏

网友J:
没有容量即没有滤波作用,如果是用的全桥整流,那么输出就是一个mm形状的波,这样的输出很容易烧坏后级电路。

网友K:
没有电容,滤波的功能就没有啦,出来的波形有很大的杂纹

网友L:
电容要大点好,这样才能输出平滑的直流。

网友M(2013-06-02):
长见识:P

网友N:
电容没有容值后,开关电源芯片会一定概率的烧毁。

网友O:
是用来进行滤波的,没有了就输出脉动的直流电

楼主:
炸掉是因为没电容输入电压不稳定,管理芯片的调整跟实际波形不相符,炸的吗

网友P:
会炸的是质量不好。

网友Q:
一般接反了才会炸吧,这样会炸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