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做串口通讯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4-29):
    新手,刚接触PIC,现在用877a的USART部分做与上位机的通讯。目前能实现上位机发数据给PIC,但在做PIC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时遇到问题:
    能向TXREG寄存器写入数据,但是上位机接收不到,感觉是没有发送出。想向大家请教下向TXREG写完数据后是否还要操作软件部分才能发送,还是说后面都是机器能完成?使能、波特率什么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至少PIC能接收上位机数据。十分感谢!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RS232的发生与接收引脚的波形 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RS232的发生与接收引脚的波形 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谢谢指教!上午用示波器看了下,发现没有波形,再查终于发现是外围的电路有问题,造成了数据只能单向发送。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很好奇什么外围电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232芯片坏了应该收发都不行,那就只能是TX线的问题了

网友C:
解决了就好,别忘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