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左边这个电容是什么?

楼主(2013-04-29):
(无正文)

网友A:
lz刚学电子吧
左边10微法的电解电容,右边100纳法瓷片电容,直接说104瓷片电容也行的

楼主:
右边那个我买错了,买成0.1uf(100nf)独石电容了,能不能代替啊。这两个电容是51最小系统电源电路的。

网友A:
可以的呀
独石电容比较稳定,问温漂系数小,寿命长,等效直流电阻小,价格还贵些。
瓷片电容的高频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