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3-04-29):
各位大侠:
      我的单片机一I/O口跟液晶接反了,本来是RD7接DB7口...RD0接DB0,的,我把它顺序接反了接成:RD7接DB0....RD0接DB7了,各位大侠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补救啊  不然数据不好处理啊    液晶是12864  单片机是PIC的

网友A:
改用串行通讯吧

网友B:
如果软件负荷允许,楼主只要写一个bit_reverse函数就可以了,用pic18 9个指令应该就可以搞定

网友C:
用软件把数据翻转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