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使用的疑问

楼主(2013-04-29):
(无正文)

网友A:
我安装也是这种情况,听说是**版本不稳定,多安装几次可能行,我没试过。。。同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也是这种情况,听说是**版本不稳定,多安装几次可能行,我没试过。。。同求大神指点 ...

你什么系统,我win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什么系统,我win7

我的是win7 32位的

网友B:
win7不支持,xp才行

网友C:
shift+空格不能实现任意角度画线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