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一节3伏纽扣电池给8051供电?

楼主(2013-04-29):
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什么便宜的类似芯片可以代替呢?芯片是用来控制adxl345倾斜角传感器(占两个I/O口)和振动电机、两个发光二极管的。如果不用msp430代替呢(要重新学,先就用8051).

网友A:
C8051F9xx系列可以,功耗比较低

楼主:
这个系列好像要十元左右,80c52只要3元

额,好便宜,看来我上次被坑了,AT80c51上次那人卖我7块,好吧,都是欺负新人啊

网友B:
要看你用的51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如果低到2.8就可以,但是51的功耗都比较大,这个应用建议你用PIC或者430

网友C:
引用 楼主:
msp430行吗

那要看430能否在3V工作。

C8051F9XX倒是可以

楼主:
如果就用8051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就用8051呢?

买一个DCDC(3->5V)模块,淘宝上有10多块钱。

网友E:
用低功耗的低压单片机可以.象430可以到1.8V.
DCDC不可能的事情,钮扣电池几十个maH的容量,能折腾几回?

网友F:
最侍选择MSP430 G系列,相对价格低,功耗低,足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我发现松翰系列单片机更便宜,比如sn8p2711A只要两元,就是不知道怎么烧录和编程,它的c语言好像有点不一样

网友G:
pic单片机有功耗很低的版本,可以用着看看。而且都是C编程,上手很快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低功耗的低压单片机可以.象430可以到1.8V.
DCDC不可能的事情,钮扣电池几十个maH的容量,能折腾几回? ...

可以整个电荷泵哇,比如LTC1516或者MAX619之类的,2V ~ 5.5V --> 5V 标准状态下器件本身只需要消耗十几个uA的电流就OK了。不过有点小贵了,要十几块RMB一片...

那就用SGM3110吧,不到1元的价格,可以提供100mA的电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松翰系列单片机更便宜,比如sn8p2711A只要两元,就是不知道怎么烧录和编程,它的c语言好像有点不一样 ...

那个是OTP的,得有专门的烧录器,和仿真器。可以用C语言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是OTP的,得有专门的烧录器,和仿真器。可以用C语言编程的。

如果需要控制8个led灯,rom空间4kb,选什么型号的?如果还要再控制5个8字lcd又选什么型号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控制8个led灯,rom空间4kb,选什么型号的?如果还要再控制5个8字lcd又选什么型号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有没有松翰的学习视频或pdf资料啊,麻烦你传到论坛上,或者传到我qq,谢谢!
我是买松翰的烧写器+仿真器还是只买仿真器(好像带仿真)就行?
646539222@qq.com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有没有松翰的学习视频或pdf资料啊,麻烦你传到论坛上,或者传到我qq,谢谢!
我是买松翰的烧写器 ...

松翰的仿真器和烧录器是分开的,都得有才行啊,仿真器+烧录器大概得1500大洋吧。

没有学习视频,PDF资料你可以上官网下载啊。就是个datasheet。编程语言就是C语言操作下寄存器而已。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I:
当然松翰主推的是汇编,毕竟空间太小,不过一般的应用用C还是写的下的。呵呵。

网友I:
这个是个简单的eeprom读写测试程序的完整工程。你可以试试。
/**
******************************************************************************
* @filesn8p_eeprom.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gdw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3.3.22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eeprom read&wirte
******************************************************************************
* @attention
* sn8p2711 Fcpu=Fosc/4=16MHz/4=4MHz 测试通过
* 通信速率:100KHz
******************************************************************************
*/

#include"sn8p_eeprom.h"

bit error;

static void delay5us(void)
{
__asm{
JMP $+1;
JMP $+1;
JMP $+1;
JMP $+1;
JMP $+1;
JMP $+1;
JMP $+1;
}
}

static void start(void) //开始信号
{
sdam=1;
sclm=1;
sda=1;
scl=1;
delay5us();
sda=0;
delay5us();
scl=0;
}

static void stop(void) //停止
{
sdam=1;
sclm=1;
sda=0;
delay5us();
scl=1;
delay5us();
sda=1;
delay5us();
}

static void ack(void) //应答
{
uchar i=0;
sdam=1;
sclm=1;

sda=1;//释放sda数据总线
sdam=0;
delay5us();
scl=1;

delay5us();

while((sda==1)&&(i<8))
{
i++;
}
if(i>5)
{
i=0;
error=true;
//SLEEPMODE;
}
scl=0;
}

static void MasterAck(void)
{
sclm = 1;
sdam = 1;
scl = 0;
sda = 0;//MasterAck
delay5us();
scl = 1;
delay5us();
// sda = 1; //出现问题点
sdam =0;
scl = 0;
}

static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sclm=1;
sdam=1;
for(i=0;i<8;i++)
{
if(data&0x80>>i)
{
sda=1;
}
else
{
sda=0;
}
delay5us();
scl=1;
delay5us();
scl=0;
}
}

static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b=0;

sdam=0;
sclm=1;

for(i=0;i<8;i++)
{
scl=1;
delay5us();
b=(b<<1)|sda;
scl=0;
delay5us();
}
sda =0;
sdam=1;

return b;
}

/****************************************************************************
* _______ _ _ _ _ _ _ _ _ _ ______
*SCL \_/ \_/ \_/ \_/ \_/ \_/ \_/ \_/ \_/ \_/
*
* start| 1 0 1 0 0 0 0 0 |ack |stop
* ____ ___ ___ ___
*SDA \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 _ _ _ _ _ _ _ _ _____
*SCL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
* start| 1 0 1 0 0 0 0 |ack |stop
* ____ _____ _____ ___
*SDA \____/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function: 页写入
in: DeviceAddress 设备地址
DataAddress 数据写入的起始地址
DataBuffer 数据所在的buffer地址
DataSize 数据大小
out:
*/
void ByteWrite(uchar DeviceAddress , uchar DataAddress , uchar data)
{
start();
Write_Byte(DeviceAddress + 0);//Write
ack();
Write_Byte(DataAddress);
ack();
Write_Byte(data);
ack();
stop();
}

/*
function: 页写入
in: DeviceAddress 设备地址
DataAddress 数据写入的起始地址
DataBuffer 数据所在的buffer地址
DataSize 数据大小
out:
*/
void PageWrite(uchar DeviceAddress , \
uchar DataAddress , uchar *DataBuffer ,uchar DataSize)
{
uchar p_offset;
start();
Write_Byte(DeviceAddress);
ack();
Write_Byte(DataAddress);
ack();

for(p_offset=0;p_offset<DataSize;p_offset++)
{
Write_Byte(*(DataBuffer+p_offset));
ack();
}

stop();

}

/*
function: 连续地址读
in: data ,保存数据的buffer地址
out:
*/
void SequentialRead(uchar DeviceAddress , \
uchar DataAddress , uchar *DataBuffer, uchar NumDataRead)
{
uchar i;

start();
Write_Byte(DeviceAddress+0);//Write
ack();
Write_Byte(Data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DeviceAddress + 1);//Read
ack();
for(i=0;i<NumDataRead;i++)
{
*(DataBuffer+i)=Read_Byte();

MasterAck();
}
//NoAck
stop();
}

/*
function: 任意地址读
in: address
out: data

*/
uchar RandomRead(uchar DeviceAddress , uchar DataAddress)
{
uchar data;
start();
Write_Byte(DeviceAddress+0);//Write
ack();
Write_Byte(Data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DeviceAddress+1);//Read
ack();
data=Read_Byte();
//NO ACK
stop();
return data;
}
/******************************sn8p_eeprom.c END*********************************/

网友I:
再发一个,这个是个段式LCD的驱动程序。

#include"sn8p_init_sys.h"

void init_sys(void);

void init_sys(void)
{
unsigned char i,j;

beep_lock = false;
BEEPM = 1;
seg1_m = 1;
seg2_m= 1;
seg3_m =1;
seg4_m =1;
seg5_m =1;

Mode.OptMode = 0x00;
Mode.Number = 0x03;//上电先跑第三

FP54M=1;

TC0M = 0x54; //TC0M register value, Fcpu: 4.000000MHZ//CLK source: Fcpu
TC0C = 0x4C; //TC0C register value, time: 360.000000us(2777.777778HZ)
TC0R = 0x4C; //TC0R register value
FTC0IRQ = 0;
FTC0IEN = 1; //TC0 Interrupt enable
FTC0ENB = 1; //TC0 enable

T0M = 0x70; //T0M register value, Fcpu: 4.000000MHZ//CLK source: Fcpu
T0C = 0x9C; //T0C register value, time: 50.000000us
FT0IRQ = 0;
FT0IEN = 1; //T0 Interrupt enable
FT0ENB = 1; //T0 enable

FGIE= 1;

}

#include"sn8p_bias_lcd_driver.h"

//定义22幅画面
__ROM unsigned char

//SetMode
seg_code_1[4] = {0x40,0x20,0x68,0x20},//flash_1
seg_code_2[4] = {0x80,0xE0,0x60,0xA8},//flash_2
seg_code_3[4] = {0xC0,0x60,0x60,0x60},//flash_3

seg_code_4[4] = {0x00,0x20,0x20,0x20},//flash_none 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
//RunMode

seg_code_1r[28] =
{
0x40,0x20,0x68,0x20,
0x40,0x28,0x68,0x20,
0x48,0x28,0x68,0x20,
0x58,0x28,0x68,0x20,
0x58,0x38,0x68,0x20,
0x58,0x38,0x78,0x20,
0x58,0x38,0x78,0x30,
},
seg_code_2r[28] =
{
0x80,0xE0,0x60,0xA8,
0x80,0xE8,0x60,0xA8,
0x88,0xE8,0x60,0xA8,
0x98,0xE8,0x60,0xA8,
0x98,0xF8,0x60,0xA8,
0x98,0xF8,0x70,0xA8,
0x98,0xF8,0x70,0xB8,
},
seg_code_3r[28] =
{
0xC0,0x60,0x60,0xE0,
0xC0,0x68,0x60,0xE0,
0xC8,0x68,0x60,0xE0,
0xD8,0x68,0x60,0xE0,
0xD8,0x78,0x60,0xE0,
0xD8,0x78,0x70,0xE0,
0xD8,0x78,0x70,0xF0,
}
;

void dispp(unsigned char *pCode);

static void select_seg(unsigned char seg_x);

static void select_seg(unsigned char seg_x)
{
seg1 =(seg_x&0x80)>0x00?1:0;
seg2 =(seg_x&0x40)>0x00?1:0;
seg3 =(seg_x&0x20)>0x00?1:0;
seg4 =(seg_x&0x10)>0x00?1:0;
seg5 =(seg_x&0x08)>0x00?1:0;
}

void dispp(unsigned char *pCode)
{
static unsigned char ScanCount=0;

switch(ScanCount) //动态扫描显示
{
case 0: //com1正向驱动

select_seg(*pCode);
com1 = 0;
com1_m = 1;
com2_m = 0;
com3_m = 0;
com4_m = 0; //除com1输出外,其余com设为输入

break;

case 1: //com1反向驱动

select_seg(~*pCode);
com1 = 1;

break;

case 2: //com2正向驱动

select_seg(*(pCode+1));
com2 = 0;
com1_m = 0;
com2_m = 1;
com3_m = 0;
com4_m = 0;

break;

case 3: //com2反向驱动
select_seg(~*(pCode+1));
com2 = 1;

break;

case 4: //com3正向驱动

select_seg(*(pCode+2));
com3 = 0;
com1_m = 0;
com2_m = 0;
com3_m = 1;
com4_m = 0;

break;

case 5: //com3反向驱动

select_seg(~*(pCode+2));
com3 = 1;

break;

case 6: //com4正向驱动

select_seg(*(pCode+3));
com4 = 0;
com1_m = 0;
com2_m = 0;
com3_m = 0;
com4_m = 1;

break;

case 7: //com4反向驱动

select_seg(~*(pCode+3));//1111 1111
com4 = 1;
com1_m = 0;
com2_m = 0;
com3_m = 0;
com4_m = 1;

  107. break;

  108. default:

  109. break;

}

ScanCount++;

if(ScanCount>=8)
{
ScanCount=0;
}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发一个,这个是个段式LCD的驱动程序。

多谢多谢

网友J:
1个纽扣电池噢,亲
楼上都是神马人噢,叫人家在死胡同里面转,8051上1个纽扣电池噢,亲,你准备用多长时间噢.
这种方案,除了430,还是430,永远的430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很有可能还是,430,超低微功耗王中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个纽扣电池噢,亲
楼上都是神马人噢,叫人家在死胡同里面转,8051上1个纽扣电池噢,亲,你准备用多长时间噢.
这 ...

两个纽扣电池配51,一般能用多久,能用到一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