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电源制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29):
这个要求不算高,普通元器件就可以实现。
你要用什么电路控制或者产生脉冲信号?数字电路还是纯模拟电路?或者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不算高,普通元器件就可以实现。
你要用什么电路控制或者产生脉冲信号?数字电路还是纯模拟电路? ...

我目前是采用纯模拟电路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不算高,普通元器件就可以实现。
你要用什么电路控制或者产生脉冲信号?数字电路还是纯模拟电路? ...

目前我已用555做了电流脉冲输出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