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1

楼主(2013-04-30):
看问题的角度比深度更重要

原帖:https://bbs.21ic.com/icview-525825-1-1.html

这里,可掌控且可用来分析的也就这两个参数——Uxx和Iq。由电路得关系:

Uo = (1 + R2/R1) Uxx + R2 Iq

Uo' = Uxx + R2' Iq

其中R2' = (Uxx/Iq) (R2/R1) + R2 (Uo = Uo')

看微变量:

∆Uo = (1 + R2/R1) ∆Uxx + R2 ∆Iq

∆Uo' = ∆Uxx + R2' ∆Iq

将 R2' = (Uxx/Iq) (R2/R1) + R2 代入得

∆Uo = ∆Uxx + R2 ∆Iq + (R2/R1) ∆Uxx

∆Uo' = ∆Uxx + R2 ∆Iq + (Uxx/Iq) (R2/R1) ∆Iq

各自分别多出如下项

∆Uo+ = R2/R1 ∆Uxx = Uxx (R2/R1) (∆Uxx / Uxx)

∆Uo+' = (Uxx/Iq) (R2/R1) ∆Iq = Uxx (R2/R1) (∆Iq / Iq)

比较 ∆Uxx / Uxx ∆Iq / Iq(具体查相关数据手册)。

此结论无需“口水”,更无需“实验”,而是源于人之基本的逻辑思维(Maxwell、Einstein、Dirac、...等的理论基本都源于此)。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数学推导都是不必,最最主要的本质是:
设计中绝对不能依赖不受保证的参数!
这一点放到机械设计、放到任何设计都适用。

这是个稳压IC,输出电压的稳定是厂家追求、保证的主要目标,也就是∆U要小,
而∆Iq是不受保证的一个参数(因为一种稳压IC即使Iq变化很大,只要输出电压很稳定,它也是性能优异的稳压IC),
所以依赖Iq来设计结果在哲学上就注定是悲剧的!!!

如果是恒流IC那么∆Iq就是厂家要保证的参数,∆U就不是!

明白着这是一个简易电路,只是临时凑合着用一下子,还要装模作样地侈谈∆Iq是否受保证。有那份忠心、精力和能耐,用到钓鱼岛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网友B:
上面这个就是被禁言的windh1的马甲,装疯卖傻说自己是新来的,问W1是谁,但话锋一转说熟悉徐达教授。。漏尾巴了。
小药你还是别装了,以真面目见过众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就错了,对于IC来说,一般都是采用电流元的设计,或大量使用了电流元,所以静态时,静态电流的确是 ...

只能说你还不会看参数。
7805参数摘录 :
Parameter Min Type Max
output voltage 4.80 5.0 5.20
Quiescent Current --- 5.0 8.0
1)电压仅误差4%。
2)Iq下限不被保证。
3)Iq上限误差60%。
Quiescent Current Change Min Type Max
Io=5mA to 1A --- 0.03 0.5
Vin=7V to 25V --- 0.3 1.3
1)下限不被保证。
2)上限误差165倍、3.3倍。

网友D:
支持出题做题,早就想学,不用问,出

网友D:
英文几何体

绝非容易,所以如果不失有精钢钻,不揽这个瓷器活为好!
不堪英文,也能看明白,善吗意思,里边是等边,那3线段相等,证明外面的等边。

网友D:
静等楼主接招,咱外行一边儿看着:P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哎,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
还精钢钻呢,路边捡跟小棍就搞定了。
反证法--大边对大角--下面就不用细说了 ...

吹牛你会,在这方面,你比谁都技高一筹!所以就不飞花了。请你象你1楼一样,详细给出证明过程,以缜密你不是个tortoise,ok?

网友F:
来学习,看不懂~

网友G(2013-06-24):
嘻哈,看热闹

网友H(2013-07-27):
嗯 中间有些楼不见了

网友I(2013-09-07):
大牛们,我前来学习,支持支持

网友J:
真正有精力有能耐,就去帮maychang和xukun977等人用他们推崇的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平衡论把自由pn结的Uho及正通pn结的Uh参数都计算出来,用他们推崇的集电极曲线族图解法把放大器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摆幅计算出来!也好了结模拟电子学的几个悬案,抓住人们的眼球子!

网友K(2013-12-12):
多多学习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