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能输出HEX文件吗?

楼主(2013-04-30):
问一下在哪设置HEX文件输出

网友A:
这个没有尝试过的。

网友B:
CCS正的不了解,有空看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10741.aspx
找到答案了.[em: ...

谢谢分享的。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大注意的。

网友D:
对CCS5使用的不多,一般使用CCS3.3,过来学习

网友E(2013-06-30):
网上很多

网友F:
楼主输出hex干什么用呢?

网友F:
不是直接下载就行的么?

网友G(2013-09-29):
看看使用这个类似方法行不行
www_deyisupport_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10741.aspx
把前面两个下划线改成点.
(我居然没有发URL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