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lpc1768读取ad7709数据寄存器,为什么在读取数据是还要发送0xff,

楼主(2013-04-30):
unsigned char  SendReceiveByte (unsigned char data)
{
    LPC_SPI->SPDR = data;
    while ( 0 == (LPC_SPI->SPSR & 0x8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data = LPC_SPI->SPDR; /*  清除SPIF标志*/
    return data;
}
void ad_get()
{
  unsigned char dL=0,dH=0;
  SendReceiveByte(0x43);
   dH=SendReceiveByte(0xff);
   dL=SendReceiveByte(0xff);
   AD_VALUE=(dH<<8)|dL;
}

网友A:
你发送啥都是可以的,从端这个时候是输出数据
SendReceiveByte(xx),只有返回值真正有用

网友B:
我看, 先检查一下连接和时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