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用什么芯片?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4-30):
本人现在需要对视频采集的图像进行二值化,然后建立坐标计算各点坐标,这些点应该还要做处理吧?二值化后的图像应该是几块小白色区域,我要得到白色中心点的坐标,然后进行一些计算,用DSP可以实现吗?我现在只学习了cortex-m3系列的芯片,对DSP不了解,望大神帮忙

网友A:
图像处理是DSP的强项,没问题的。具体选型要看你的数据量和系统其它要求了。

网友B:
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DSP可以解决,你可以试试TMS320C50X系列的芯片

网友C:
6000就是做图像的吧

网友C:
还是去尝试一下吧,没用过多少的。

网友D:
应该来说TI DSP的C6000系列和达芬奇系列都适合吧

网友E:
c6000首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