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3-04-30):
在网上下载的verilog语言实现rs232的串口实验,但是只能传送8位数据,我就想稍微改一下实现32位数据的传送。
就是用一个判断语句,实现四次输入,存入32位寄存器中。
在按rs232帧格式把32位数据扩展为40位数据,再传输。
改完之后语法没错误,但是用串口调试工具就是实现不了。为什么呢??

网友A:
在发送端,可以将32位数据分成4个8位的发送

网友B:
如果你以为没有语法错误就可以做产品的话 我每天可以做出几百代宇宙飞船

调试可以用示波器 逻辑分析仪察看波形的

网友C:
串口每帧只能有8bit数据,你一帧发40个PC肯定接受不了。

在按rs232帧格式把32位数据扩展为40位数据,再传输
为啥要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