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时问题

楼主(2013-04-30):
突然被问到这么一个问题,觉得很简单,但是没答好。上来问问。
想用单片机计时5分钟,5分钟后要能收到一个中断,然后执行中断函数。
使用定时器还是用rtc的闹钟功能产生中断好?
用定时器是不是会在5分钟内产生太多次中断,浪费。

网友A:
要实际情况实际分析。

如果单片机很空闲,有内部定时器中断也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硬件资源的

如果任务重而且有RTC那就用RTC
如果任务不重也有RTC,但RTC需要外接晶振,则考虑到成本或简洁性,可以用定时器

网友C:
使用定时器还是用rtc的闹钟功能产生中断好?
用定时器是不是会在5分钟内产生太多次中断,浪费。

如果纠结精度的话,那好像定时器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D:
单片机自带RTC的话,就用RTC的,虽然这个也是中断性质的

网友D:
用定时器的话,性质也一样,只不过需要记录好终端的次数,然后到时间了在执行其他的操作

网友E:
如果用32位的MCU,我会用Systic来处理。如果是被动的话最大误差正负1ms,如果是主动的话误差可能只有不到1us。
如果在要求低功耗的场合,我想会用RTC.
呵呵,随便说说啦。

网友F:
这个可以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功能的,定时30s的,然后再记数10次的就是5分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