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便宜的msp430,越便宜越好!

楼主(2013-04-30):
要求能控制8个led灯,也就是要8个I/O口,thank you!

楼主:
置顶贴里面的免费样片,哪一款适合我呢?才接触msp,不是很清楚

网友A:
这个便宜的、。

楼主:
这个不便宜,平均7元,stc89s52才3元

网友B:
只要控制功能,MSP430G2001估计可满足你的要求????

g2553是否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控制功能,MSP430G2001估计可满足你的要求????

g2553是否太浪费了...

g2001
flash空间0.5kb,ram120字节。可能不够,89c52就有4kb。不知flash空间是否可以扩展,怎么扩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g2001
flash空间0.5kb,ram120字节。可能不够,89c52就有4kb。不知flash空间是否可以扩展,怎么扩展 ...

扩展就没必要了,89c52应该是8KB的程序空间,4KB的型号估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看看MSP430G2302功能和0.55 | 1ku不知道是否还满足你要求

网友C:
g2553是G系列最高款了,建议还是考虑F2013系列,片子很小,适合贴片

网友D:
430我这里比较多 楼主可以来选选

网友E:
MSP430的G系列的,蛮不错的,楼主可往这方面的找找的

网友F:
随便一个型号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G:
只用过149的飘过

网友H:
要求好简单

网友I:
貌似用的最多的是149和169

网友J:
建议楼主问下代理商吧

网友K:
其实这个功能用8051就行

楼主:
我准备用stc11L04,两元多,低电压

网友:
去免费申请样品,自己diy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