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师解答疑问

楼主(2013-04-30):
为什么单片机通信的时候在串口接收数据时用中断方式,而在发送时用查询方式,在发送的时候也用中断的方式行不?如果发送时用中断会不会给编程序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就解答、、、

网友A:
串口发送当然也可以用中断方式。每发送完一帧产生中断,中断例程判断是否所有帧发送完毕,未完则取下一帧数据并发送,然后返回。
编程稍麻烦一点点,但并非“不必要”。